步进电机静态转矩和保持转矩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1-06-05):
有说转子受到外部负载力矩后,同时会受到一个电磁转矩来与负载平衡,同时转子会转动一定的角度,称为失调角。该电磁转矩称为静态转矩,静态转矩与失调角的关系称为矩角特性,是一个正弦的连续的关系。那意思是不是 就是说无论多小的负载力矩作用到转子上去的话,转子就会转动一定的角度呢,哪怕是动一点点。

 但是步进电机不是还有保持转矩的概念吗,保持转矩的意思是说,电机保持转子静止不动的力矩,小于这个转矩的负载作用上去,转子就不会运动,只有大于了保持转矩才会运动,说电机完全没负载的时候,也有电流,那那时候电流干什么用,既然没负载了,拿什么与保持转矩来平衡。

网友A:
那意思是不是 就是说无论多小的负载力矩作用到转子上去的话,转子就会转动一定的角度呢,哪怕是动一点点-------不会的,小的负载转矩不至于导致失调角出现,原因楼主自己已经说了“但是步进电机不是还有保持转矩的概念吗,保持转矩的意思是说,电机保持转子静止不动的力矩,小于这个转矩的负载作用上去,转子就不会运动,只有大于了保持转矩才会运动”

 说电机完全没负载的时候,也有电流,那那时候电流干什么用,既然没负载了,拿什么与保持转矩来平衡------至少要提供锁轴电流吧?!

网友B:
同意楼上的

楼主:
锁轴电流是什么意思,外部加负载,肯定破坏了原有的平衡状态,肯定会动啊,

楼主:
我认为一个力矩作用上去不可能不产生旋转角度,所以保持力矩不可能是保持静止不动,而是保持转到一个小的角度不动而已。请问大家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C:
“那意思是不是 就是说无论多小的负载力矩作用到转子上去的话,转子就会转动一定的角度呢,哪怕是动一点点。”———没错!

“保持转矩的意思是说,电机保持转子静止不动的力矩,小于这个转矩的负载作用上去,转子就不会运动,只有大于了保持转矩才会运动”———所谓“不会运动”,只是能依靠“保持转矩”去抵抗负载,维持转子位置在大致±1/4齿距范围内,并非全然不动,没有外负载,转子就不会被拉偏,自然也就无所谓“保持转矩”。

另,“保持转矩”是混合式步进电机的转子永磁体形成的永磁场和定转子的磁阻效应相互作用形成的,感应式步进电机不存在所谓的“保持转矩”。

建议楼主查阅书籍,多了解了解步进电机的基础概念和原理。

网友D:
“失调角、静态转矩、矩角特性、保持转矩”这些都是远离物理、很不规范、自言自语的概念,只能从他的字里行间找到他要表达的本意是什么?

网友D:
我把楼主的问题变通一下:

1、弹力是形变产生的,有形变,才有弹力,有弹力,说明有形变,哪怕是一点点形变;

2、有外力时,弹簧就发生形变,产生弹力,与外力保持平衡;

网友D:
3、当外力与弹力平衡时,处于静止状态,或称为保持状态时,有形变发生吗?

4、当然有形变发生,有形变与“处于静止状态,或称为保持状态 ”不矛盾,静止和保持发生在形变之后,不能发生在形变之前!

网友D:
5、如果我要物体保持静止在原来的位置上,物体受弹力和外力的情况下,是否可能?

6、可以,当外力增大时,弹簧随之发生形变,弹力与外力随之平衡,物体保持不动,这时弹簧的固定点移动发生形变的;

网友D:
7、如果没有外力,弹簧不会发生形变,不会有保持弹力不变的情况;

网友D:
8、就好像静摩擦力,是个被动力,外力多大静摩擦力多大,外力为零,静摩擦力为零一样!

网友C:
两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网友D:
现在谈谈楼主的问题:

1、不管是什么电机,有负载阻力矩,才有电磁动力矩,没有负载就没有电磁转矩;

2、负载增大时,电磁转矩增大,不同的电机有不同的原理:

1)例如直流电机,负载增大时→电枢转速就会降低→电枢反电势就会降低→电枢电流就会增大→转矩增大;

网友D:
2)例如异步电机,负载增大时→转子转速就会降低→转子相对定子同步转速转差增大→转子感应电流就会增大→转矩增大;

网友D:
3)例如同步电机,负载增大时→转子磁极相对定子同步磁极间的夹角(功角)增大→转矩增大;

网友D:
3、现在大家关心的是,转子转速为零,而负载反力矩与电磁动力矩平衡的静止运动状态:

1)如果是他励直流电机,励磁电流不变,主磁极强度不变的情况下,电枢转速为零,反电势为零,电枢电压与电枢电阻的电流,在磁场中产生一个与负载反力矩相平衡的电磁转矩,而保持静止;

网友D:
2)如果是变频异步电机调速时,转子不动,而同步转速就等于转差,在转子中维持一定的感应电流,产生一定的电磁转矩与负载反力矩平衡而静止;

网友E:
XX干燥啊?还是跑肚啊?一气拉不完。要拉这么多次?

网友D:
3)如果是变频同步电机调速,转子不动,此时交流电变直流电,定子磁场与转子磁场的轴线夹角(功角)一定,电磁转矩与负载反力矩相平衡;

网友D:
4、在运动中,负载变化,电机电磁转矩自动跟随负载变化,会自动达到新的平衡;

5、在转子静止时,负载大小变化时,电机的电磁转矩不能自动跟随负载变化,不会自动达到平衡;

6、在转子静止时,电机的电磁转矩变化时,负载的反力矩跟随电磁力矩自动变化,电磁力矩大,负载反力矩大,才有自动平衡;

网友D:
7、就好像电机不能使负载启动一样,负载的反力矩很大,电机的电磁转矩小;

8、举例说,电机的轴被电磁抱闸制动中,电机通电后,转子不能启动,电机电磁转矩大,抱闸制动力矩跟着增大,始终平衡不动!

网友D:
9、这里没有“保持力矩”,没有“很大不变的力矩”,即就是抱闸的制动力矩也是跟随电机的动力矩而平衡而变化的;

网友D:
10、这个时候,我要告诉楼主,你说的“保持转矩”是个错误的概念,没有实际上的“保持转矩”,什么电机也不会产生一个很大的保持转矩,在没有负载反力矩时

网友D:
“说电机完全没负载的时候,也有电流,那那时候电流干什么用,既然没负载了,拿什么与保持转矩来平衡”,楼主的这个说法是正确的!

网友D:
类似电磁抱闸的制动力矩的性质就是静摩擦力矩,所谓的电机恒定“保持力矩”是不存在的!

网友E:
胡言乱语。是转矩又不是力。波恩老师已经说清楚了你还在这扯。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胡言乱语。是转矩又不是力。波恩老师已经说清楚了你还在这扯。

“是转矩又不是力”?转矩和力在这里有什么差别?

网友E:
有电流只能说有力存在。齿对应的位置不一样力的方向也不一样。转矩能一样?自己画图。我说不清楚

网友F(2011-07-12):
对:刘志斌 关于

现在谈谈楼主的问题:

1、不管是什么电机,有负载阻力矩,才有电磁动力矩,没有负载就没有电磁转矩;

2、负载增大时,电磁转矩增大,不同的电机有不同的原理:

1)例如直流电机,负载增大时→电枢转速就会降低→电枢反电势就会降低→电枢电流就会增大→转矩增大;

第二点也是错误的。电机有力矩-转速特性,转速高力矩会下降,所以最终于负载转矩平衡,并不是电磁转矩由负载决定,而是由它的力矩-转速特性决定的。

你所举的例子,实际上是我所阐述的第二点。

内容的回复:

第一点是胡说八道。只要有电流通过就有电磁转矩。当电磁转矩大于负载转矩是,负载加速。小于负载转矩,减速直至堵转。不过需要等到负载转矩和电磁转矩平衡时,速度才会稳定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