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的模块怎么才能看出是正品还是仿的?

楼主(2011-06-05):
大家好,有谁能帮我识别一下,这个PLC模块是仿的还是正品呢?怎么才能识别?生产日期从哪里可以看出?请指教

网友A:
不太关注

一般不贪图便宜是首选。价格明显偏低就难说了。从本地比较大的代理商提货是比较放心的,如果常用型号都没有现货,那估计这家代理商是有一定的问题的。

楼主:
大家看看这个是什么时候出的,是不是真品

网友B:
好像都差不多

楼主:
大家看看这个是仿的还是原装进口的,帮忙区分一下,高手指教

网友C:
还真不太好看。。。。

网友D:
可以直接打电话到西门子热线,400-820-4288,查询!最好是找西门子的代理商拿货,现在外面假货太多了!货比三家,总是没有错的!

网友E:
到指定的供应商那里的应该不是假的  要是想买便宜的 那假的概率就大了

网友F:
有高手解释吗?学习一下也无妨!

网友G:
很简单, 看一下条码是否能正确扫描。 如果再不清楚,把模块拆开,看里面的PCB板,主要的通讯芯片如果只有1片,就基本没问题,如果是2块,就是假货。 如果再没把握,就不要买西门子,买SOFTLINK或vipa. 现在西门子代理商都卖假模块。

网友H:
假的  翻新的利润高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