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lz安全模块的高手来一下,需要你的帮助!

楼主(2011-06-05):
大家端午节好!

我们用的安全模块是PILZ的PNOZ m1p(如下图),每隔一段时间(有时几分钟,有时几个小时),总是报警I FAULT(输入故障),怀疑可能是外部输入电路哪儿发生了问题

用PNOZmulti Configurator 查看它的故障堆栈如下:
因为原来也没用过这个软件,不知道上图中最上边的I/p.1和I/p.2是指的哪个输入点!请高手指明一下!

网友A:
原来还有软件监控,才知道。

楼主:
没人知道?自己顶一下!大家端午快乐!

网友B:
I/p.1  INPUT   POINT 1,编程软件和西门子LOGO 编程画面差不多

网友B:
外部故障时,I FAULT点亮,对应问题输入点会闪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部故障时,I FAULT点亮,对应问题输入点会闪烁

不闪烁!

楼主:
引用 网友B:
I/p.1  INPUT   POINT 1,编程软件和西门子LOGO 编程画面差不多

PLC我玩过,但LOGO没玩过,INPUT POINT1是指的I0吗?

网友C:
这个东西在德国设备上用得多。在通用汽车公司PILZ的东西基本上是标配的东西。有问题,你来找我就行了。

出现了 I FAULT 这个报警说明是某个安全开关出错了。

找开电柜门,坐在哪里,看着它报警时是哪一个模块上的输入点不符合要求(一个通、一个断)。

I/p.1和I/p.2 说的是同一个开关的二个输入点。

网友D:
你这个和我公司数控机床上的那个一模一样,上次也有一个出现报警,查不出原因,后来从另一台机上拆一个好的换上试,查出是安全继电器的问题。你如果有配件的话换一个试试。

网友E:
I FAULT 是输入故障,当该红灯闪烁时对照图纸查看每对点的指示灯必须一亮一灭,或者当故障时用PILZ的编程软件监控。

网友F:
PILZ江苏区总代理,有任何问题可咨询我们!小韩:0512-67282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