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6.0无法激活报警变量

楼主(2011-06-05):
win2000 sp4下安装wincc6.0sp2   sql2000  将报警、变量打钩后到百分60 无法激活

网友A:
工程路径下有中文,建议检查工程路径

网友B:
计算机名,项目名以及项目保存路径中严禁使用中文字符。

网友C:
QQ:878582905,视具体情况定论,

楼主:
没有啊

查过了

我的系统是2000sp4       sql2000sp3              wincc6.0sp2       wincc_ net

让报警变量运行系统打钩就报ccalgrtserver.exe出错

网友D:
计算机名字 路径中不能有中文

网友A:
不能放在桌面上的,桌面也是带中文的路径

网友E:
可能是计算机名和程序内的计算机名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