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准备做一台食品机械到美国.......

楼主(2011-06-05):
我们准备做一台食品机械到美国,美国的电压有好几种~美国那边规定要三相240V的输入电压~我们在国内要怎么设计电路,就空气开关,接触器,和我们准备做一台食品机械到美国,美国的电压有好几种~美国那边规定要三相240V的输入电压~我们在国内要怎么设计电路,就空气开关,接触器,和几个开关,和一个电机~我想问一下接触器用多少伏的线圈电压,控制回路怎么接!电机是不是把接法改成3相220V就可以了~

问题补充:美国那边发过来一张空气开关的图片是输入三相220V的,他们标注了,空气开关的中间一根是中性线,两边是火线分别是120V这个是对于中线来说的,两根火线之间是240V!根据相电压和线电压来说的话,电机怎么接呢?后来美国那边又发来一张电机的接法,电机的三个端子中间的还是根中性线~~我很郁闷~~知道的师傅,工程师~告诉一下谢谢~~~~~~
几个开关,和一个电机~我想问一下接触器用多少伏的线圈电压,控制回路怎么接!电机是不是把接法改成3相220V就可以了~

问题补充:美国那边发过来一张空气开关的图片是输入三相220V的,他们标注了,空气开关的中间一根是中性线,两边是火线分别是120V这个是对于中线来说的,两根火线之间是240V!根据相电压和线电压来说的话,电机怎么接呢?后来美国那边又发来一张电机的接法,电机的三个端子中间的还是根中性线~~我很郁闷~~知道的师傅,工程师~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A:
这个很奇怪,一个240V二个120V,三相不平衡,电机怎么工作?如果是三相240V,可把我们的星接380V电机改成三角接适当加大一点功率余量就行了。

楼主:
我也觉得郁闷啊~可是人家发来的图片标注的就是这样的啊~我们也跟他们确认过了~他们说就是这样的~~~

还有谁知道美国三相240V的啊!上来探讨一下啦~我新人~先谢谢了~~~~~~~

网友B:
和我们国内一样的,他们3相电是240v,我们是380v     单相他们是120v ,我们是220v    接法都一样

我们的单相控制电器可以耐压到250v

网友C(2016-06-13):
根本就不是个事儿!还做出口货呢

网友D(2017-08-04):
回复内容:那你到是BB一个我看看

引用 网友C:
根本就不是个事儿!还做出口货呢

网友E(2018-05-05):
个人承接开发:1,各类数字电路、模拟电路等设计开发生产;2,各类单片机项目开发51、AVR、430、ARM、DSP产品开发生产;3,工业自动化设备开发、技术更新、产品迭代;4,工业各类采集、通信、数据处理方案设计,板卡生产;5,电路板批量焊接、调试服务。我们的优势:1、开发周期短,拥有大量的成功案例和解决方案;2、产品性能稳定,抗干扰能力强,在产品抗干扰方面有大量经验;3、低成本,成功设计过大量批量生产且低成本的产品。联系电话:15214333517,QQ:384560007,欢迎您的咨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