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温控程序怎么写入PLC内

楼主(2011-06-06):
PLC温控程序怎么写入PLC内

楼主:
我在学习编写PLC温控程序,写好后就是不能下载到PLC内,软件提示为:要设置参数。我不会设置参数,请哪位师傅帮一帮我,谢谢。

网友A:
哪款PLC啊?请提供具体型号!

网友B:
软件中设置的PLC型号要与实际的PLC一致

网友C:
各个PLC不一样啊,你该不会只要叫PLC都能通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