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300PLC SF报警求助

楼主(2011-06-06):
请问一下,我公司有一台西门子CPU315-2DP ,SF报警,总线通讯正常,不影响正常运行,怎么能把SF报警消除呢?

网友A:
打开STEP7,在线打开CPU的属性页,选项中会有些诊断信息

网友B:
1 硬件配置与实际的订货号不一致;

2 组态的外围硬件未开机或故障;

3 有运算错误,而又围插入对应的OB XXX

4 程序中的地址有问题,用到的数据块未下载在CPU中

5 编成有错误

网友C:
你的某个模块是不是有报警了?有红灯,  比如说AI

网友D:
找一下带有诊断功能的模块,比如说编码器之类的。我前段时间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不影响工作,在线监视时发现现场同一网路上的10个编码器都报故障,但实际上编码器已经挂上网(编码器工作指示灯显示绿色),同时反馈回来的值都是正常的。后来也是尝试了很多方法,包括考虑干扰、包括CPU闪存(曾经遇到过闪存的插槽脏了也会导致类似的故障)、硬件组态与实际不符(包括订货号等内容)、PLC模块等等,但始终解决不到问题。最后,我们随便更换了其中一个编码器,上电后发现在线监视时该编码器显示正常。

这样我们又实施另外一种方案,就是将换下来的编码器单独挂另外一个PLC,并从新组态,在线监视时发现仍然报SF故障,然后再将新编码器将其更换,发现故障消失。因此,可以得出结论:报SF故障是由编码器引起,当然,考虑到一下子将10个编码器全部换掉代价太高,再者目前这10个编码器还能正常工作,所以目前我们仍然保持原样,没有对编码器进行更换。我想楼主的问题估计跟我们遇到的差不多,可以往这方面考虑。

网友D:
如果方便的话,你可以将CPU诊断缓冲区的内容导出来,看看报警的详细内容,这样更有助于分析问题。

网友E:
DP正常,说明网络基本正常,SF属于系统故障,可以通过在线诊断来查看具体内容。

网友F(2012-07-05):
对:xiaogang0000关于你的某个模块是不是有报警了?有红灯,  比如说AI 内容的回复:

是的啊,我也遇到了,是AI模块也报了告警,请问在呢么解决

网友G:
dP正常,说明网络基本正常,SF属于系统故障,可以通过在线诊断来查看具体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