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plc直接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11-06-06):
经常看见有的文章说plc直接控制步进电机,那么各位大侠看看小弟理解的对不?直接控制就是指软件环分么?因为我还看到了一种pcc控制步进电机的方法。而最通常用的驱动器的方法就是硬件环分,包括了脉冲分配和功率放大。

还有就是什么是PLC的 主控单元和位控单元?看到一篇文章这样说“对步进电机的控制通常有两种方法,一种是采用专用控制器,这种控制器主要由脉冲信号发生器、环形脉冲分配器、和功率放大器组成。另一种是用PLC主控单元加位控单元实现步进电机的控制,该方法提高了通用化程度,但位控单元价格昂贵,甚至远高于主控单元。本文对能否用PLC主控单元直接控制步进电机进行了研究。”刚去网上查了一下,搜不到关于主控单元和位控的信息。。。。

网友A:
我只知道PLC直接控制步进电机就是PLC发脉冲给步进驱动器,步进驱动器来控制步进电机的。还没有见过PLC能直接接步进电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