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X1N和电脑通讯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1-06-06):
我有2个FX1N-40MT的PLC,在办公室调试的是以前机器上面拆出来的,原装的,和在现场的型号是一样的,现场的PLC是设备厂家新买的,可能是山寨的,在办公室一切调试好了到现场,结果电脑不能和PLC通讯,但是文本确可以和它连接成功,设备厂家的师傅确说他用他的电脑能连接,而且还能把程序输进去,不过他是用三菱的老版本编程软件,我是用8.0的版本,请问这是版本的问题吗,还是PLC的问题

楼主:
真TMD笑话,我用三菱原装的编程电缆连不上,他用一条30元的电缆连上了,晕死我了

网友A:
估计是你的电缆里有断头。

楼主:
可是我能连接我的那台PLC,不会有什么问题啊

网友B:
你的电缆有问题   他的电缆是市面上买的,一般USB支持老版本的编程软件。

楼主:
连接的问题是解决了,而且他的线通讯速度也比我的快,可以在线修改程序,上传下载,就是不能监控,一监控就出问题,监控我自己那台PLC确没有问题,怪事,

网友C:
三菱 FX1S  1N翻新仿造的比较多了

但是一般通讯也没什么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