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 与仪表485通讯问题

楼主(2011-06-06):
小弟最近买了AUTONICS的MT4W系列的仪表,要跟仪表通讯,但是怎么都通讯不上,改变了仪表的值但是D1070的值始终为0,D1071 D1072都一直为1 ,D1073 D1074为128 ,240,小弟用的是28SV,通讯灯是在闪,就是读不出值,求各位大侠指点。

仪表MT4W 通讯协议MODBUS RTU

开始位 1 停止位 1 校验位 无 通讯速度 9600

仪表内设置基本都对吧

跪求大虾指点

网友A:
楼主这个程序不行。应该用“RS”指令,自由口通讯协议。

网友B:
可以用MODRD指令。M1011时间太短,换成M1012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楼主这个程序不行。应该用“RS”指令,自由口通讯协议。

但是仪表说明书上说支持RTU格式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可以用MODRD指令。M1011时间太短,换成M1012试试。

不行呀。。

网友C:
PLC的H81所设置的格式, 仪表要完全对应才行。

网友B:
你所要读得仪表的数据所对应的MODBUS地址是多少?

楼主:
对:robotH 关于

你所要读得仪表的数据所对应的MODBUS地址是多少?

内容的回复:

刚打电话问的厂家  他们说是H0没错 难道AUTONICS的仪表不支持台达的RTU格式不成????

网友B:
问厂家(可能是经销商)不一定懂,要看仪表说明书通讯协议部分。如果没有相关说明书要索取,或者从网站下载。

网友A:
楼主这个程序不行。应该用“RS”指令,自由口通讯协议。 台达PLC的MODBUS便捷指令只是针对台达产品而言的,如温控器、变频器等。我以前试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程序不行。应该用“RS”指令,自由口通讯协议。 台达PLC的MODBUS便捷指令只是针对台达产品而言的,如温控器、变频器等。我以前试过。

只要支持03功能码的设备,都可以用MODRD指令读取数据,不仅仅是台达产品。

网友D:
昨天用一晚上搞定了这个通讯,必须用RS指令,8位格式,命令码是04,可惜我不会发图片

楼主:
用自由格式的RS指令给弄出来了 ,谢谢大家!

网友E:
前提是要满足  MODBUS  ASC/RTU通讯协议  才可以使用  便捷指令,  另外还要设定好仪表的站号,通讯格式。

如果不支持标准 MODBUS协议。  只能用RS通讯指令。

建议自己去测试,不要怕麻烦。一定会被你发现问题点。 这样你才会体验到乐趣。

网友F(2011-08-11):
我认为问题解决了应该发张图出来,分享一下!

网友G(2016-07-24):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程序不行。应该用“RS”指令,自由口通讯协议。

通讯参数地址,通讯模式,都一样仪表支持modbus就可以plc站号1仪表2  .  3……连线结对就可以,多个通讯要加终端电阻

网友H(2016-10-07):
引用 楼主:
用自由格式的RS指令给弄出来了 ,谢谢大家!

有qq没,我最近也弄这个没弄出来,我的397718783

网友I:
设置问题  本人台达和伺服 变频器通讯都没有问题

网友J(2018-12-18):
谁有modrd通信完整正确的程序发一份看看谢谢315058015@qq。com

楼主(2011-06-06):
小弟最近买了AUTONICS的MT4W系列的仪表,要跟仪表通讯,但是怎么都通讯不上,改变了仪表的值但是D1070的值始终为0,D1071 D1072都一直为1 ,D1073 D1074为128 ,240,小弟用的是28SV,通讯灯是在闪,就是读不出值,求各位大侠指点。

仪表MT4W 通讯协议MODBUS RTU

开始位 1 停止位 1 校验位 无 通讯速度 9600

仪表内设置基本都对吧

网友K(2018-12-18):
引用 网友I:
设置问题  本人台达和伺服 变频器通讯都没有问题

有这个程序吗发我一份看看谢谢学习一下315058015@qq.com

网友L:
台达就是垃圾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