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D-B2-2023-B伺服控制器位置控制问题

楼主(2011-06-06):
请问我使用ASD-B2-2023-B的台达伺服控制器来控制台达的伺服电机,上位PLC用脉冲来给定,形成位置控制系统,控制电机轴旋转角度,伺服控制器能不能将电机旋转的角度上传到PLC里面,用什么方式可以呢?

网友A:
可以。伺服驱动器有编码器反馈信号,如果你的PLC有位置反馈接口【脉冲计数接口】,就可以了。010-597046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