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调速电机如何改变频器

楼主(2011-06-06):
请教各位大侠,电磁调速电机如何改用变频器,不想换电机

网友A:
离合器换成联轴器,用变频器控制电机----即可

网友B:
电磁调速电机和减速机之间没有机械联系,必须更换离合器才可以

网友C:
把励磁线圈的接线拆掉,然后将电动机输出端与轴端焊住即可。

网友D:
用变频器直接拖异步电机,其它全拆掉!

网友B(2012-04-20):
离合器处的间隙很小,直接焊接住就可以,我的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E:
     不用换电机也行呀,将原电磁调速感应电机拆下,将那个带离合的三相异步电机直接与原感应电机轴相连接就行,然后变频器输出的线直接接这个三相异步电机就行

网友F:
最快的方法是拆开离合器把励磁铁芯和转子的气隙焊住。然后把离合器的电线剪了,调速器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