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利康YD1000的变频器不显示

楼主(2011-06-06):
优利康YD1000变频器上电后,充电指示灯亮,主板上端子排有24伏及10伏电压,但面板不显示,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A:
面板坏 或在5伏有问题

网友B:
换一根面板连接线看看,还有就是换个面板试试。如不行就可能主板有问题。

网友B:
多大功率的,我们有备件,15962394822.有问题可以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