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步电动机温度高,电机不能启动。恳请各位帮忙分析....

楼主(2011-06-06):
一台异步电动机 132KW  6级 运转一段时间后出现振动、机体烫手 。停止运转后电机好像缺相声响 , 电机不能启动。恳请各位帮忙分析原因有哪些....?

网友A:
启动方式为:星--三角

网友B:
有没有采用星角启动?检查一下轴承?

网友C:
不能启动,三相摇下绝缘,热继保护了吗?相间电压量量看。。。

网友D:
看下绝缘,在看看电压 还有3相电流是否平衡  如果正常 应该是轴承

网友E:
电机过热,停止后无法启动,应该是轴承爆死,,只要拆下来看看轴承就知道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电机过热,停止后无法启动,应该是轴承爆死,,只要拆下来看看轴承就知道了

网友G:
其他检测无异常时建议看看鼠笼条断了没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电机过热,停止后无法启动,应该是轴承爆死,,只要拆下来看看轴承就知道了

我们也碰到过

网友H(2011-08-15):
检查三相电压,是否缺相?电压是否偏低?负载是否有卡死的现象?用管钳卡住马达轴看能不能盘动?若能盘动的话,听听前后轴承有没有异常响声?

如果这些都检查过没问题的话,就要打开马达看看是不是转子有问题了。。

网友I:
缺相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J:
如此大的电机  相关保护措施应做的相当好  可观察其中的保护装置工作状态无非就是进线电压是否符合标准、是否缺相、三项电阻可否平衡、是否有接地故障  这样的大家伙应有轴承过热报警装置吧

网友K:
检查供电线路、电机接线,可能有接触不良,间断缺相运行的问题!

网友L:
启动时的转速 是不是额定转速,缺相只能在运行时听的出来,断电后听不出来的。检查一下电机的联轴器是否同心。拆开联轴器用手盘动听听有没有扫膛的声音。

网友M:
先用表卡一下电流正常不正常,如果正常就应该是轴承卡死

网友N:
测量一下电机的阻值,对地绝缘,盘一下电机,启动的时候再看一下三相电流

网友O:
引用 网友H:

检查三相电压,是否缺相?电压是否偏低?负载是否有卡死的现象?用管钳卡住马达轴看能不能盘动?若能盘动的话,听听前后轴承有没有异常响声?

如果这些都检查过没问题的话,就要打开马达看看是不是转子有问题了。。

    很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