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气仪表题库

楼主(2011-06-07):
请大家帮一下忙,我需要一些关于电气仪表的题库(附标准答案为佳)。在此恭候!!!谢谢

网友A:
热工仪表修理工初级工试题库
填空:
1、管道内的流体速度,一般情况下在( )处的流速最大,在( )处的流速等于零。
2、按误差出现的规律,误差可分为(系统误差 )( 随机误差 )(疏忽误差 ),按被测变量随时间变化的关系来分,误差可分为( 静态误差 )( 动态误差 )。
3、节流装置一般是由( ),( )和测量管三部分组成.
4、压力式液位计测量方法比较简单,测量( )不受限制,还可以采用( )进行远距离传送.
5、现场安装取压导管时,一般规定取压导管的长度不应超过( )。
6、节流孔板前的直管段一般要求( )D孔板后的直管段一般要求( )D。为了正确测量,孔板前的直管段最好( )D,特别是孔板前有泵或调节阀时。更应如此。
7、在孔板加工的技术要中。上游平面应和孔板中心线( ),不应有( ),上游面和下游面应( ),上游入口边缘应(锐利无毛刺和平行)。
8、转子流量计的浮子的材料是( )、( )、( )等,在使用中可根据流体的( )性质加以使用。
9、 在(1)标准孔板、(2)标准喷嘴、(3)文丘里管、(4)四分之一圆喷嘴、(5)双重孔板、(6)圆缺孔板六种节流装置中,造价昂贵,但压力损失最小的是( )
10、当充满管道的流体经节流装置时,流束将在压缩口处发生( )从而使( )增加,而( )降低。
11、非标准节流装置比较适于测量( )流量。
12、对流体压力的测量,只有在对( )无(任何扰动)时,才能正确测出静压力.
13、节流装置一般是由( ),( 取压装置)和测量管三部分组成.
14、超声波流量计是一种( )流量测量仪表,可测量( )( )介质的体积流量。
15、热电偶的热电势是由( 接触电势 )和( 温差电势 )组成的.
16、热电偶热电极材料的( )是衡量热电偶( )的重要指标之一.
17、在温度控制过程中,电阻炉的加热有( )两种状态,称为( )温度控制系统.
18、温度是衡量( )的一个物理量。温度不能直接测量,只能通过其他物体( )的物理量来间接地进行测量。例如水银的体积( ),故可用水银的( )来衡量温度。
19、温标是一个量度温度的( )。温标规定了温度的读数起点( )和测温基本单位。摄氏温标规定的读数起点是( ),测量的基本单位为( )。
20、温标的种类很多,除摄氏温标外,还有( )、( )、( )等。
21、摄氏100℃,相当于华氏( )°F。
22、绝对温度273.15K,相当于摄氏( )℃。
23、摄氏-182.962℃,相当于绝对温度( )K。
24、华氏98.6°F,相当于( )℃。
25、绝对零点是( )℃。
26、水的三相点是( )K或( )℃。
27、水的冰点是( )K或( )℃。
28、水的沸点是( )K或( )℃。
29、在热点偶测温回路中,只要显示仪表和连接导线两端温度相同,热点偶总电势值不会因它们的接入而改变。这是根据( )定律而得出的结论。
30、热电偶产生热电势的条件是;( )。
31、为分辨S型热电偶的正负极,可根据偶丝的软硬程度来判断,较硬者是( )丝,为( )极。欲分辨K型热电偶的正负极,可由偶丝是否能明显被磁化来判断,能明显被磁化者是( )丝,为( )极。
32、铠装热电偶是把( )、( )和金属套管三者加工在一起的坚实缆状组合体。
33、按热电偶支数分,铠装热电偶有( )和( )两种。
34、最短的铠装热电偶为50mm,最长的为( mm)。
35、铠装热电偶可以做的很细,国产铠装热电偶最细的为( mm)。
36、热电偶或补偿导线短路时,电位差计的示值约为( )的温度值。习惯上称短路时仪表指示( )。
37、热电偶或补偿导线断路时,电位差计的示值( ),而有断偶保护的仪表示值为( )。
38、温度越高,铂、镍、铜等材料的电阻值跃( )。
39、在热电阻温度计中,R0和R100分别表示( )和( )时的电阻值。
40、分度号Pt10、P t100铂热电阻的R100/R0=( ),分度号Cu50/Cu100铜热电阻的R100/R0=( )。
41、玻璃液体温度计常用的感温液有( )和( )两种。
42、在分度号S、K、E三种热电偶中,100℃时( )电偶热电势最大,( )次之,( )最小。
43、在分度号S、K、E三种热电偶中,适用于氧化和中性气氛中测温的是( )型热电偶。
44、在分度号S、K、E三种热电偶中,允许误差最小,测量精度最高的是( )型热电偶。
45、在分度号S、K、E三种热电偶中,热电势最大,灵敏度最高的是( )型热电偶。
46、在分度号S、K、E三种热电偶中,价格最便宜的是( )型热电偶,最贵的是( )型热电偶。
47、在镍铬-镍硅热电偶电极中,稍亲磁的是( )。
48、在铁-康铜热电偶电极中,稍亲磁的是( )。
49、补偿导线敷设完后,应用500V兆欧表进行线间、线地绝缘试验,绝缘电阻应高于( )MΩ。
50、敷设补偿导线时,导线周围的最高允许温度,橡皮绝缘导线为( ℃),石棉绝缘导线为( ℃)。
51、 A/D转换器位数有( )、( )、( )、( )位数越高,其分辨度和精度越高。
52、磁压力式氧分析仪是基于氧气的( )原理工作的。
53、UPS 电源能带三种负载分别是:( 照明型 )负载、( 照明/动力混合型 )负载、( 动力变频型 )电源。
54、组成计算机的基本部件有( )、( )、输入输出设备。
55、 串级控制系统是应用最早,效果最好,使用最广泛的一种( )系统。它的特点是两个( )相串接,主控制器的( )作为副控制器的( ),适用于( )的被控对象。
56、 简单控制系统又称( )控制系统,是指由一个( )、一个测量变送器、一个控制器和一只( )所组成的( )控制系统。
57、 控制系统的输出信号不反馈到系统的( ),因而也不对控制作用产生影响的系统称为( )。
58、 系统的输出通过测量变送环节,又返回到系统的输入端,与( )比较,以( )的形式进入控制器,对系统起(控制作用),整个系统构成了一个封闭的( )。
59、 防积分饱和方法有( )、( )、( )。
60、 分程控制的特点是一个控制器的( )同时控制几个工作范围不同的( )。
61、 前馈控制是按照( )的大小来进行控制的。
62、 传递函数定义为当初始条件为( )时,输出量与输入量( )的比值,它表示系统或系统本身的( ),与( )无关。
63、 自动调节系统的过渡过程是指( )在受干扰作用在调节系统控制下( )随时间而变化的过程。
64、了解自动调节系统的过渡过程对于( )调节系统具有重要意义。
65、在PID调节中,比例作用是依据( 偏差大小 )来动作的,在系统中起着( 稳定被调参数 )的作用;积分作用是依据( 偏差变化速度 )来动作的,在系统中起( 超前调节 )的作用;微分作用是依据( 偏差是否存在 )来动作的,在系统中起着( 消除余差 )的作用。
66、调节器的比例度越大,则放大倍数( ),比例调节作用就( ),过渡过程曲线越( ),但余差也( ),积分特性曲线的斜率( ),积分作用( )。消除余差( ),微分时间越大,微分作用( )。
67、经验法是简单调节系统应用最广泛的工程整定方法之一,它是一种( )法。( )和( )是本方法的核心。
68、选择串级调节系统调节器的型式主要是依据( )、( )和( )而定。一般情况下主回路常选择( )或( )调节器,副回路选用( )或( )调节器。
69、定值调节系统是按( )进行调节的,而前馈调节是按( )进行调节的,前者是( )环调节,后者是( )环调节,采用前馈——反馈调节的优点是( )。
70、串级控制系统由于副回的存在,具有一定的( ),并适应负荷和操作条件的( ).
71、自动调节系统常用的参数整定方法有( )、( )、( )、( )。
72、比例积分调节系统的调节精度与调节放大器的( )放大倍数有密切关系,放大倍数越大,调节精度( )。
73、单纯的前馈调节是一种能对( )进行补偿的调节系统。
74、在飞升曲线上,反映被控对象特性的参数分别是( ),(时间常数)和滞后
75、温度、压力、流量、液位4种参数测量中滞后最大的是(温度)滞后最小的是( 流量 )。
76、零漂是指仪表在参比条件下输入一个恒定的值( )的( )。
77、工程上测量的压力是绝对压力,它是( )与( )之和.
78、标准状态是当压力在( )和温度在( )下的状态.
79、分析表预处理系统的作用是除( )、( )、( )。
80、1%O2=( )PPmO2
81、热值仪预处理系统电冷井的作用( )。
82、热磁氧分析仪是根据氧气具有( )而工作的。
83、1卡=( )焦耳。
84、1ba=( )mba=( )Kpa。
85、热值与华白、比重的关系为( )。
86、热值仪入口压力不低于( )Kpa。
87、PH值=7时为( ),PH值>7时为( ),PH值<7时为( )。
88、流体( )与( )的比值,称为雷诺数。
89、流体的密度与( )和( )有关,其中气体的密度随( )的升高而减少,随( )的增大而增大;液体的密度则主要随( )升高而减少,而与( )关系不大。
90、用一台普通万用表测量同一个电压,每隔十分钟测一次,重复测量十次,数值相差造成的误差为( )误差。
91、动态误差的大小常用( )、( )和( )来表示。
92、在热电偶测温回路中,只要显示仪表和连接导线两端的温度相同,热电偶总电势值不会因它们的接入而改变,这是根据( )定律而得出的结论。
93、工业控制机主要用于( )、( )、( )和( )。
94、当雷诺数小于( )时,流体流动状态为( )流,当雷诺数大于( )时,流体流动状态为( )流。
95、压力传感器的作用是(感受压力并把压力参数变换成电量),当测量稳定压力时,正常操作压力应为量程的( ),最高不得超过测量上限的( )。
96、允许误差最小,测量精度最高的是( )型热电偶,热电偶的热电特性由( )所决定,热电势的大小与( )及( )有关,与热电偶丝的( )和( )无关。
97、热电偶产生的热电势是由( )和温差电势组成的。
98、闭环控制系统是根据被控量与给定值的(  )进行控制的系统。
99、差压式流量计由( ),导压管和差压计三部分组成的。
100、测量误差按其性质不同可分为( ),随机误差和疏忽误差。
101、测量值与( )之差称为误差。
102、一个完整的计算机系统包括( )和( )两大部分。
103、( )、( )统称为计算机的外部设备。
104、爆炸性气体混合物发生爆炸必须具备的两个条件是( )和( )。
105、当用仪表对被测参数进行测量时,仪表指示值总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显示出来,这段时间称为仪表的( )。如果仪表不能及时反映被测参数,便要造成误差,这种误差称为( )。
106、在数字仪表的显示中,有31/2位、41/2位、 51/2位等。其中1/2位表示( )。因此对一个31/2位的显示仪表来说,其显示数可从( )至( )。
107、调节器的正作用一般是指随正偏差值的增加,输出( );而调节器的反作用则指随正偏差值的增加,输出( )。
108、φ159×5的管子内流体的平均流速为2.5m/s,所以管道内的瞬时流量为( )m3/h。
109、在校验工作中,标准表允许误差一般应为被校表允许误差的( )。
110、当测量高压力时,正常操作压力应为量程的( )。
111、静压是在流体中不受( )影响而测得的压力值。
112、对不同量程的气动差压变送器,高压差变送器的膜盒要比低压差变送器的膜盒( )。
113、DJK—03型开方器中信号切除电流允许变化范围为( )mA。
114、在实际使用中,差压变送器与差压源之间导管内径不宜小于( )mm。
115、热电偶的基本定律有均质导体定律,中间导体定律和( )。
116、在生产过程中,开环控制和闭环控制常常相互使用,组成( )控制系统。
117、衰减振荡程是最一般的( )过程,振荡衰减的快慢对过程控制的( )关系极大。
118、串级控制系统能使等效副对象的时间常数( ),放大系数( ),因而使系统的工作频率提高。
119、当积分动作的效果达到和比例动作效果( )的时刻,所经历的时间叫( )。
120、A/D转换器的输入电阻( )和输出电阻( ),这是对高性能A/D转换器的基本要求。
121、当用仪表对被测参数进行测量时仪表指示值总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显示出来,这段时间称为仪表的( )。如果仪表不能及时反映被测参数便要造成误差,这种误差称为( )。
122、交流电路经整流后,变成了( )直流电路。
123、闭环调节系统是根据被调量与给定值的( )进行的调节系统。
124、自动调节常见的参数整定方法有( )( )( )( )。
125、积分调节器的输出值不但取决于( )的大小还取决于( )存在的( )。
126、 按误差数值表示的方法,误差可分为( )、( )、( )。
127、常见的节流件有( )喷嘴及( )等。
128、1151变送器的测量范围最小是( ) ,最大是( )。
129、( )2=( )10
130、测量仪表的品质指标中( )是最重要的。
131、国际上广泛应用的温标有三种,即( )、( )和( )。
132、热电偶回路电势的大小,只与热电偶的导体、( )和两端温度有关,而与热电偶的( )、直径无关。
133、雷诺数是表征流体流动的( )与( )之比的无量纲数。
134、氧化锆氧量计是根据( )原理工作的。
135、将允许误差去掉百分号后的绝对值,称为仪表的( )。
136、常规PID调节器的“ I ”指的是( )。
137、一帕指的是( ) 力垂直作用在( )表面上。
138、串级调节系统投自动时,应按( )的顺序。
139、调节器是通过改变PID( )的阻容值,来改变比例积分、微分作用强弱的。
140、调节器引入微分作用是克服被调节对象的( 后)影响。
141、铂铑—铂型热电偶所配补偿导线正负极的材料为( )。
142、二进制10110101转换成十进制为( )10。
143、气动仪表的信号范围为( )kPa。
选择题
1.测量系统和测量条件不变时,增加重复测量的次数,并不能减少(   )。
A。随机误差;B。系统误差;C。疏忽误差;
2.在节流装置的流量测量中进行温度、压力等修正,是修正什么误差( )。
A.引用误差;B.附加误差;C.系统误差;
3.节流件的( )与管道的中心线应互相垂直。
A.中心; B.径距; C.端面;
4.定值调节系统的传递函数反映了以干扰量为输入,以被调量为输出的动态关系,它( )
A.与系统本身的结构参数,扰动量的形式及大小有关;
B.仅与扰动量的形式和大小有关;
C.仅与系统本身的结构参数有关。
5.在测量能引起节流件堵塞的介质流量时,应进行( )。
A疏通;B周期检定;C定期清洗
6.椭齿流量计是一种( )流量计
A速度,B容积,C节流,D叶轮
7.节流装置是将流量信号转换成( )信号
A电流,B电压,C差压。
8. 在管道上安装孔板时,若将方向装反会造成差压计( )
A指示变大,B指示变小,C无变化
9.差压式流量测量系统中,负压阀漏将会造成( )
A流量指示变小,B流量指示变大,C无变化
10.热电偶是根据( )原理进行制造的。
A热敏效应 B热导率 C热电效应
11.热电偶热电极材料的( ),是衡量热电偶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
A粗细 B长短 C均匀
12.光学高温计采用( )测量物体的亮度,来测量物体的温度。
A观测法 B比较法 C均衡法
13.用K分度号的热电偶和与其匹配的补偿导线测量温度。但在接线中把补偿导线的极性接反了,则仪表的指示( )。
A偏大,B偏小,C可能大,也可能小,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14.玻璃液体温度计的测量下限由感温液的( )决定。B
A沸点,B凝固点,C导热系数
15.为了提高水银温度计的测量上限,通常在毛细管内感温液上部充以一定压力的( )。
A空气,B惰性气体,C氧气
16.在分度号S、K、E三种热电偶中,允许误差最小,测量精度最高的是( )型热电偶。
A.S,B.K,C.E
17.在分度号S、K、E三种热电偶中,热电势最大,灵敏度最高的是( )。
型热电偶。
A.S,B.K,C.E
18.补偿导线的正确敷设,应该从热电偶起敷设到( )为止。
A.就地接线盒 B.仪表端子板 C.二次仪表 D.与冷端温度补偿装置同温的地方。
19.用电子电位差计测热偶温度,如果热端温度升高2℃,室温(冷端温度)下降2℃,则仪表的指示( )。
A.升高2℃ B.下降℃ C.不变 D.升高4℃
20.如果甲乙两个广义调节对象的动态特性完全相同(如均为二阶对象),甲采用PI作用调节器,乙采用P作用调节器。当比例带的数值完全相同时,甲、乙两系统的振荡程度相比,( )
A甲系统的振荡程度比乙系统剧烈。
B乙系统的振荡程度比甲系统剧烈。
C甲、乙两系统的振荡程度相同。
21.调节系统的稳定性是对调节系统最基本的要求,稳定调节过程的衰减率ψ应是:( )
A.ψ=0; B.ψ<0;   C.1<ψ<0   D.ψ=1
22、一个线性调节系统的稳定性取决于( )
A. 干扰作用的形式及强弱;
B. 系统本身的结构及参数;
C. 干扰作用的形式、强弱和系统本身的结构、参数。
23、调节系统中调节器正、反作用的确定是依据:( )
A. 实现闭环回路的正反馈。 B.实现闭环回路的负反馈。 C.系统放在倍数恰到好处
D.生产的安全性。
24、由于微分调节规律有超前作用,因此调节器加入微分作用主要是用来:( )
A. 克服调节对象的惯性滞后(时间常数)、容量滞后和纯滞后。
B. 克服调节对象的纯滞后。
C. 克服调节对象的惯性滞后(时间常数)、容量滞后。
25、某调节系统采用比例积分作用调节器,某人用先比例后积分的试凑法来整定调节器的参数。若比例带的数值已基本合适,在加入积分作用的过程中,则(  )
A.应适当减小比例带;  B.应适当增加比例带;   C.无需改变比例带
26、以下流量系统采用的仪表及投运方法,哪一条理解不够全面?( )
A. 开停灌隔离液的差压流量计的方法同一般差压流量计的启停方法。
B. 差压法测量采用开方器,一是为了读数线性化,二是防止负荷变化影响系统的动态特性。
C. 流量调节系统一般不采用阀门定位器。
D. 流量调节系统仅采用PI调节器,不采用PID调节器。
27、对某PI调节系统,为了防止积分饱和,采取以下措施,问哪一条是不起作用的?( )
A、 采用高低值阻幅器。
B、 采用调节器外部积分反馈法
C、 采用PI-P调节器。
D、 采用PI-D调节器。
28、用变送器的输出直接控制调节阀,能否起调节作用?(   )
A.能; B.不能     C.视控制要求而定.
29、在锅炉自动给水控制系统中,系统的过度过程应为( )。
A发散振荡;B等幅振荡;C衰减振荡;D非振荡单调过程
30、对惯性滞后大的调节对象,如克服影响,可引入( )作用。
A比例调节 ; B积分调节; C微分调节; D比例积分调节
31、自动控制系统中扰动量是指破坏平衡状态,引起被控量变化的( )因素。
A. 内部; B.调节器故障; C.外部; D.测量误差。
32、调节器的比例带越大,调节作用( )
A越强,B越弱
33、对于调节器“正”、“反”作用的定义,如下几种说法中你认为那种才是严格无误( )。
A调节器的输出值随测量值的增加而增加的,为“正”作用,反之为“反”作用。
B调节器的输出值随偏差值的增加而增加的,为“正”作用,反之为“反”作用。
C调节器的输出值随正偏差值的增加而增加的,为“正”作用,反之为“反”作用
34、试判断下述那种说法是正确的;( )
A、微分时间越长;微分作用越弱;
B、微分时间越长;微分作用越强;
35、下面有关自动控制的一些提法,哪一条在概念上是模糊的(   )。
A自动调节又称自动控制
B自动监视系统包括自动测量和信号报警等,它是一个开环系统
C自动调节属于定量控制,它不一定是闭环系统
36、对简单控制系统中的PI调节器采用临界比例度法进行参数整定 ,当比例度为10%时系统恰好产生等幅振荡,这时的等幅振荡周期为30秒,问该调节器的比例度和积分时间应选用下表所列何组数值整定为最好?( )

比例度(%) 积分时间(min)
A 17 15
B 17 36
C 20 60
D 22 25.5
E 22 36

37、在工作现场,仪表纵向干扰的产生主要是由( )引起的。
A、磁场强度; B、仪表绝缘强度; C、高温漏电 ;
38、固、液两相之间的平衡温度称( )。
A沸点 B凝固点 C三相点
39、工业控制机系统组成的基本特点在于( )。
A主机 B人机联系设备 C外围设备
40、如图所示,该电路是( )。

41、关于压力的叙述中,以下叙述 ( )是表压力。
A以绝对真空作为基准零点而测定的压力
B以大气压力作为基准零点而测定的压力
C以1平方米面积上,受1牛顿力为基准零点而测定的压力
42、设计一套用孔板测量流量的系统中,温度元件应安装在( )。
A孔板前 B孔板后
43、某容器内的压力为1.0MPa,为测量它,应选用量程为( )的仪表为最佳。
A 0~1.0MPa B 0~1.6MPa C 0~2.5MPa
44、用某节流装置测量湿气体中干气部分的体积流量(标准状态下),如果工作状态下的相对湿度比设计值增加了,这时仪表的指示值将( )。
A大于真实值 B等于真实值 C小于真实值
45、仪表引压管路的强度和严密性的压力试验,一般应为设计压力的( )。
A1.5倍   B1.15倍   C1.25倍
D液体试压时为1.25倍,气体试压时为1.15倍
46、不同测量范围的1151差压变送器,是由于测量膜片的( )。
A厚度不同   B材料不同    C直径不同
47、用压力法测量开口容器液位时,液位的高低取决于( )。B
A取压点位置和容器横截面
B取压点位置和介质密度  C介质密度和横截面
48。用热电偶与其匹配的补偿导线测量温度,但在接线中把补偿导线的极性接反了,则仪表的指示( )。
A偏大     B偏小
C可能大,也可能小,视具体情况而定
49、影响同步电机转速的主要原因是( )。
A电压波动   B频率变化   C负载改变
50、一支热电偶的热电势可以用两个并联的显示仪表同时测量,这两个显示仪表是( )。
A电子电位差计和配热电偶的动圈式仪表
B两个电子电位差计
C两个配热电偶的动圈式仪表
51、调节阀所能控制的最大流量与最小流量之比,称为调节阀的( )。
 A可调比   B流通量    C阀芯结构
52、通入仪表的压力是( )。A
A表压力   B绝对压力   C相对压力
53、调节器的积分时越长,积分调节作用( )。
A越强      B越弱      C无影响
54、铂铑—铂热电偶的分度号是( )。
A S    B K     C E
55、地址总线一般是( )。
A单向      B双向
56、( )转换器是将输入的模拟信号A转换成数字信号D。
A D/A    B A/D
57、I/O接口是指( )接口。
A输入/输出   B输出/输入
58、DDZ—Ⅲ型差压变送器的测量扛杆机构采用的是什么机构( )。
A双扛杆机构;B固定支点的矢量机构;C可动支点矢量机构
59、调节系统中调节正反作用的确定是依据( )。
A实现闭环回路的正反馈;B实现闭环回路的负反馈;C系统的放大倍数恰到好处
60、在锅炉自动给水控制系统中,系统的过渡过程应为( )。
A发散振荡;B等幅振荡;C衰减振荡
61、调节器故障随运行时间增加而减少,这期间称为( )故障期。
A早期;B偶然;C 耗损
62、在DDZ—Ⅲ型调节器的各级运算放大器和集成稳压电源的供电电压为( )。
A10V ;B24V;C12V
63、在计算机的CPU中,要执行的指令的地址是由( )提供的。
A存贮器;B累加器;C程序计数器
64、调节器比例带大控制系统的过渡过程线( )
A 越平稳静差越大 B 越平稳静差越小 C 越振荡静差越小
D 越振荡静差越大
65、某调节系统采用比例积分作用调节器,某人用先比例后加积分的凑试法来整定调节器的参数若比例带的参数值已基本合适,在加积分作用的过程中则( )。
A 适当减小比例带 B 应适当增加比例带 C 无需更改比例带
66、用K分度号的热电偶和与其匹配的补偿导线接反了则仪表的指示( )
A 偏大 B 偏小 C 可能大也可能小,要视情况而定
67、单纯的前馈调节一种能对( )进行补偿的调节系统。
A 测量与给定之间的偏差
B 被调量与给定之间偏差
C 干扰量的变化
68、DDZ—Ⅲ型调节器的输出电阻为( )
A 0—300 Ω B 0—250Ω C 250—750Ω D 0—270Ω
69、一个线性调节器的稳定性(稳定或不稳定)取决于( )
A 干扰作用的形式及强弱
B 系统本身的结构及参数
C 干扰作用的形式,强弱和系统本身的结构和参数
70、在电动Ⅲ型仪表电路中的报警,电路RC环节是( )
A 抗随机干扰信号 B 给BG加一个偏置电压
C 是一个校正补偿环节
71、调节系统中调节器正 、反作用的确定是依据( )
A 实现闭环回路的正反馈
B 实现闭环回路的负反馈
C 系统放大倍数恰到好处
72、不同测量范围的1151差压变送器是由于测量膜片的( )
A 厚度不同 B 材料不同 C 直径不同
73、气动仪表一般 用于传递距离在( )的范围内,要求防爆、运行、安全、可靠的场合
A <300 B < 150 C <50 D >30Ⅲ
74、如果射到物体上的热辐射能被物体( ),则称此物体为绝对黑体。
A 不吸收 B部分吸收 C全部吸收
75、DDZ—Ⅲ型调节器的各级运算放大器和集成稳压电源的供电电压为( )。
A 10V B 24V C 36V D 12V
76、热工仪表管路的敷设要尽量合理,否则将增加仪表设备的( )影响测量与控制的准确性。
A 延迟时间 B 干扰信号 C 损坏 D 非线性
77、节流件的( )与管道的中心线应互相垂直
A 中心 B 径距 C 端面
78、不能克服锅炉虚假水位的给水控制系统是( ) 控制系统。
A 双冲量给水 B 单冲量给水 C 三冲量给水单级 D 三冲量给水串级
79、我们要长时间测量900~1300℃温度时,应选用( )。
A、镍铬—镍硅 B、镍铬—考铜
C、铂铑—铂 D、铜—康铜
80、对滞后的调节对象,可引入( )作用来克服。
A、比例调节 B、积分调节
C、微分调节 D、两位调节
81、调节器的积分时间越长,积分作用( )。
A、越强 B、越弱 C、无影响 D、影响不大
82、在热电偶测量回路中接入第三种导线时,如果导线两端温度相等,则热电势的值将( )。
A、变大 B、变小
C、不变 D、由导线的材料决定
83、电磁流量计是一种( )流量计。
A、体积式 B、差压式 C、速度式 D质量式
84、微机内存容量为64K,说明其容量为( )个字节。
A、64 B、64000 C、66386 D、65536
85、采样定理表述为至少要用比信号频率高( )倍的频率进行采样,否则会丢失信号或产生假频信号。
A、0.5 B、1 C、1.5 D、2
86、一般情况下电子电位差计的测量精度( )于动圈式仪表。
A、高 B、低 C、等同
87、差压变送器中间阀关不严,其指示值( )。
A、偏大 B、偏小 C、不变 D、不确定
88、标准孔板常用的取压方法有角接取压法,法兰取压法( )取压法,( )取压法和径距取压法五种。
A理论;B实际;C 直管段;D菅接。
89、在比值控制系统中,为了使流量和副流量之间获得比值关系,应实施( )或( )方案。
A相加;B 相减;C相乘;D相除
90、在自动控制和检测中,与变送器配合使用的是( )与执行器配合使用的是( )
A安保器;B配电器;C 输入式安全栅;D输出式安全栅
91、用衰减曲线法进行调节器参数整定时,一般要求过渡曲线的衰减比为(A)或(B)。
A 4:1 B 10:1
C 2:1; D 5:1
92、一般检测控制仪表电路可分为三大部份,即( )回路,( )回路和电源回路。
A反馈;B外部;C负反馈;D内部
93、 适用于测量低雷诺数,粘度大的流体的有( )。
A 标准孔板 B标准喷咀 C 文丘里管 D 1/4圆喷嘴 E 双重孔板 F 圆缺孔板
94、用于有腐蚀性的流体问引压管应采用( )并充加( )。
A 不锈钢 B 隔离液 C 防腐液 D 隔离器
95、标准节流装置不适用于测量管径小于( )和低于( )的流体。
A 流速 B 80mm C 50mm D 雷诺数
96、数字电压表按膜/数转换器的工作原理可分成( )式、( )式、积分式和复合式等四种形式
A 大型集成化 B 斜波 C 脉冲 D 比较
97、热电阻的校验除按国家检定规程检定外,还可以通过测量( )和计算( )的数值来确定电阻体是否合格。
A R0,R50 B R0,R100 C R100,R0 DR0,R100
98、数字电压表按模/数转换器的工作原理可分成( )式,( )式,积分式和复合式等四种形式。
A 大型集成化 B 斜波 C 脉冲 D 比较
99、某容器内的压力为1MPa,为了测量它,应选用量程为( )和( )的工业压力表。
A 0—1MPa B 0—1.6MPa C 0—2.5MPa D 0—4.0MPa
100、全部引压导管应保证( ),密封和( )现象。
A 整齐 B无渗漏 C 定期清洗 D 畅通
101、标准节流装置不适用于测量管径小于( )和低( )的流体。
A 流速 B 80mm C 50mm D雷诺数值

判断题
1.测量值小数点后位数越多,则测量越精确。( )。
2.转子流量计量程的改变,可以采用不同材料的同形转子,即用改变转子重量的方法来改变量程。( )
3.在垂直管道上安装节流装置测量液体介质的流量,其流向应是自下而上的。( )。
4.标准节流装置是在流体的层流型工况下工作的。( )。
5. 对称孔板的两侧端面均无圆锥角,两端面的技术要求也相同,所以孔板的流向是不固定的。( )
6.标准孔板正反两个方向的安装方向都可用来正确测量流量( )。
7.测量脏污液体要安装沉降器( )
8.仕富梅1100型氧分析仪是采用电化学原理工作的 ( )
9.热值仪预处理系统中电冷井采用佛利昂做为制冷剂( )
10.氧气分析仪是根据各种气体的热导系数不同而工作的( )
11.热力学温标定义纯水的三相点温度值为273.16开尔文度,记为273.16K。( )
12.测温仪表按测量方法可分为接触式和非接触式两大类。( )
13.当用热电偶测量温度时,若连接导线使用的是补偿导线,就可以不考虑热电偶冷端的补偿。(× )
14.热电偶的热电势E(200℃,100℃)等于E(100℃,0℃)。( )
15.由于补偿导线是热电偶的延长,因此热电偶电势只和热端、冷端的温度有关,和补偿导线与热电偶连接处的温度无关。( )
16.当热电偶配用动圈表测量温度时,只要补偿导线的线路电阻和热电偶电阻之和不超过动圈表规定的线路电阻时,就可以直接连接。( )
17.当用热电偶测量温度时,若连接导线使用的是补偿导线,就可以不考虑热电偶冷端的补偿。( )
18.为了防止线路之间的相互干扰,电源线和信号线不允许同穿一个管。但补偿导线、本安仪表的线路、联锁报警线可以穿在一起。( )对
19.铜热电阻的测温范围比铂热电阻测温范围宽。( )
20.在相同的温度变化范围内,分度号P t100 的热电阻比Pt10的热电阻变化范围大,因而灵敏度较高。( )
21.同一通讯口可以同时连接不同通讯协议的设备。( )错
22.数采器和电量表不能使用同一通讯口。( )
23.对纯滞后大的调节对象,为克服其影响,可引入微分调节作用来克服。( )
24.当调节过程不稳定时,可增大积分时间或加大比例度,使其稳定。( )
25.比例调节过程的余差与调节器的比例度成正比。( )
26.调节系统投运时,只要使调节器的测量值与给定值相等(即无偏差)时,就可进行手、自动切换操作。( )错
27.均匀调节系统的调节器参数整定可以与定值调节系统的整定要求一样。 ( )
28.积分时间愈长,积分作用愈强。( )
29.在同样扰动作用下,被调节对象的容量系数越小,系统就容易保持平衡。( )
30.自动控制的过程就是解决扰动和控制之间作用的矛盾过程。( )
31.使用比例调节器不可能做到无静差。( )
32.只有单纯积分作用的调节器在生产实际很少使用。( )
33.微分调节器可以单独使用。( )
34.比例微分调节器的输出△Y 只与偏差△ X的大小有关,而与输入偏差的变化速度无关。( )
35.位式控制,时间比例控制和采用可控硅调功器为执行器的比例、积分、微分控制均属于连续控制。( )
36.时间对比例调节器的调节规律有很大影响。( )
37.串级调节系统付环主要用它改善调节品质,一般选干扰多,滞后小,反映灵敏的参数做为辅助参数组成付回路。( )
38.前馈控制系统比反馈控制系统克服干扰慢。( )
39.一套自动调节系统当执行机构出现大幅度的振荡时最有效的办法是增大微分作用( )
40.数字电压表的固有误差是指在基准条件下测量的误差。( )

简答题
1.试述节流装置有哪几种取压方式?
2.超声波流量计有什么特点?
3.什么叫总量?总量和流量有什么关系?
4.什么叫流量?
5.感温元件安装应注意什么?
6.热电偶测温时为什么需要进行冷端补偿?
7.有一支质地很硬的热电偶,请用简便方法判别其分度号和正负极,并在两筐没有标签的补偿导线(红、蓝绝缘皮和红、黄绝缘皮)中选配一种。
8.铠装热电偶有何优点?
9.如何选用热电偶和热电阻?
10.测温元件在管道、设备上安装时,固定方式有哪几种?各适用于什么场合?
11、试画出计算机原理方框图:
12、什么是数据通讯系统:
13、解释以下串级调节系统常用术语:
⑴主参数;⑵副参数;⑶主调节器;⑷副调节器;⑸主回路;⑹副回路。
14、串级调节系统有何特点?
15、什么是简单调节系统?

16、简单调节系统有何特点?

17、举例说明比值调节系统在冶金生产过程中有何应用?在考虑比值调节系统时应首先考虑什么?
18、什么是前馈调节
19、如何克服控制系统的滞后?
20、工业控制中为什么不用单纯的前馈调节,而选用前馈——反馈调节系统?
21、什么是调节对象,给定值和偏差?
22、自动调节系统的工作品质指标用什么指标来衡量?
答: 自动调节系统的工作品质指标由最大偏差、余差、衰减比、振荡周期、过度时间来衡量.
23、写出比例、积分、微分(PID)调节规律的数学表达式,并指出PID调节器有何特点?
24、调节阀由哪几部分组成?各部分的作用是什么?
25.、为什么压力、流量的调节一般不采用微分规律?
对于压力、流量来说被调对象的时间常数T较小,而且负荷变化较快,这时微分作用要引起振荡,积分作用也不能太强,否则也会引起振荡,对调节质量影响较大。
26、在什么场合下选用比例(P)、比例积分(PI)、比例积分微分(PID)调节规律?
答:比例调节规律适用于负荷变化较小,纯滞后不太大而工艺要求不高又允许有余差的调节系统;
比例积分调节规律适用于对象调节通道时间常数较小、系统负荷变化较大(需要消除干扰引起的余差)、纯滞后不大(时间常数不是太大)而被调参数不允许与给定值有偏差的调节系统;
比例积分微分调节规律适用于容量滞后较大,纯滞后不太大,不允许有余差的对象。
27.请画出PID调节特性曲线:
28.为什么说电容式变送器是优于力平衡式变送器的新一代变送器?
计算题
1.问有一Ⅲ型1151流量变送器的测量范围为0-800kpa, 在测得差压为.312.5kpa时,差压输出电流I差=?,流量输出电流IQ=?其开方电压输出又是多少?
2.有一台气动差压变送器,表量程为25000Pa,对应的最大流量为50t/h,工艺要求40t/h时报警。问:(1)不带开方器时,报警设定值在多少?(2)带开方器时报警信号设定在多少?
3.下列仪表所测量的流量范围均为0-5t/h,当流量为3.5t/h时,它们的输出各为多少? 1) 气动差压变送器; 2)Ⅱ型电动差压变送器; 3)Ⅲ型电动差压变送器;
4.有一台DDZ-Ⅲ型温度变送器量程为400℃--600℃,输出为4—20mA DC当温度从500℃变化到550℃时,变送器应从多少变化到多少?
5.如图所示,仪表的指示值约为( )℃?

40℃ 铜 25℃

300℃

热电偶 40℃ 铜 25℃

6、现场某测温点,采用分度号Pt100的热电阻,已测得电阻Rt为130.89Ω试估算该点温度为多少?

7、一台量程为0~800mm的UTQ型浮筒液面计,用水校验时,当水柱设计从400mm增至600mm时,控制部分出风由80kPa降到40kPa,问比例度δ为多大?若不再调整,当用于比重为0.7g/cm³的汽油液面控制时,实际比例度多大?

8、有一台比例积分调节器,它的比例度为50%,积分时间为1分。开始时,测量、给定和输出都在50%,当测量变化到55%时,输出变化到多少?1分钟后又变化到多少?
9、有一台PI调节器,P=100%,T1=1min,若将P改为200%时,问:
⑴调节系统稳定程度提高还是降低?为什么?
⑵动差增大还是减小?为什么?
⑶静差能不能消除?为什么?
⑷调节时间加长还是缩短?为什么?
10、有一液位调节系统,在启动前对变送器、调节器和执行器进行联校检查:调节器比例度置于20%,当测量值等于给定值而使偏差信号为零时,阀位处于50%;当调节器给定值突变7%,试问在突变瞬间阀位处于什么位置

11、今有一压力——温度串级调节系统,由DDZ-Ⅱ型仪表组成而成。其中温度变送器的量程为0~100℃,压力变送器的量程为0~100kPa。如在某段时间内,主参数一直稳定在设定值80℃上,而此时只有纯比例作用的副调节器输出从4mA变化到6mA,其比例度为50%,求这段时间副参数压力的波动范围。
如根据工艺生产需要,主参数设定值人为地由80℃突变到78℃,求该瞬时调节阀阀杆的位移是全行程的百分之几?(设主调节器的比例度为25%;设定值调整瞬间,副参数压力值没有变化;且执行机构响应的时间常数为零)
12、有一台调节器的比例度为100%,积分示值为2分钟,输入调节器信号从50Kpa增加到70Kpa,问若干时间后调节器可达到100Kpa的输出?设调节器原来的输出为50Kpa
13、现有一台精度等级为0.5级的测量仪表,量程为0-1000度。在正常情况下进行校验,其最大绝对误差为6度,求该仪表的:1、最大引用误差;2、基本误差;3、允许误差;4、仪表的精度是否合格。

论述题
1.试述电磁流量计的投运步骤?

2.超声波流量计有什么特点?

3.下图所示为加热炉温度调节系统。根据工艺要求,出现故障时炉子应当熄火。试说明调节阀的气开、气关形式,调节器的正反作用方式,并简述调节系统的动作过程。

4.针对热电阻有一些常见故障,分析其产生原因。
5.某流量调节系统,调节阀是对数特性。在满负荷生产时,测量曲线平直;改为半负荷生产时,曲线漂浮,不容易回到给定值。是何原因?怎样才能使曲线在给定值上稳定下来?
6.对于单参数汉量调节回路,操作人员反映流量波动大,应如 何进行检查并推断是何处的问题?
7.调节器的调节规律(或调节参数P、I、D的整定)对调节系 统的调节质量有何影响?

8.为什么压力、流量的调节一般不采用微分规律?而温度、成分调节多采用微分调节规律?
9.具有比例+积分+微分(简称PID)调节器的调节系统,如何进行参数整定?

10、DKJ型电动执行器由哪几部份组成,简述其工作原理?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朋友!请问能发一份电气仪表自动化综合试题吗?附答案最好,急用啊,因为过几天就要一般应聘电仪技师啊!!!!!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回复,我已经找到了一些

网友B(2012-05-15):
看了上面的试题,有的没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