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弱弱的问题,施耐德Neza HMI 能上载程序吗?

楼主(2011-06-07):
刚接触施耐德的东西,施耐德Neza HMI 按说明把连接电缆做好,为什么上载却是灰的,不能操作。用的施耐德Neza HMI 2.0软件

说明如下:

通讯电缆连接

1 - 保护地
RS 232 C / V24
2 - TXD : 发送
3 - RXD : 接收
7 - OV iso : 公共端
RS 422 / 485
4 - A
5 - B
7 - OV iso : 公共端
8 - COM (OV) 公共端

与 PC 连接的电缆,请参见下图。同样也可以用于与 RS-232 Modbus 相连。
注意:下载电缆在 HMI 端 8 与 13 短接。 与 PLC 通讯电缆 (Modbus) 在 HMI 端 8 与 13 不接! 标准 Modicon Modbus, 使用 9 针 D 型孔插座,而电缆应使用针插头。 而计算机使用针插座,电缆应使用孔插头。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楼主是打算把触摸屏中的程序上传电脑中么? 先确定通讯线是否正确,通讯是否连接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打算把触摸屏中的程序上传电脑中么? 先确定通讯线是否正确,通讯是否连接成功。

此设备是一台旧设备,已用10年现在突然不能操作(屏上的数据不能设置),现在想重新编写屏软件,想上载原程序看看,可是按说明书上的要求制作的电缆“上传应用到PC”却一直是灰色的,不能操作,电缆连接就根线,2 - TXD : 发送
3 - RXD : 接收 7 - OV iso : 公共端。将2、3调还了也不行,由于不敢覆盖下载程序,故通讯正常否也不清楚,还希望编过此屏的大侠们帮一下忙,是不是此屏不能上载还是还有别的玄机?在此先谢了

网友B:
不坏了的话一般都不想着怎么搞  呵呵

楼主:
可能真的不能上载,我已经把程序清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