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伺服CU320与S7-300通讯报错A1900

楼主(2011-06-07):
1台CU320-2DP拖四轴伺服驱动器(配DRIVE CLiQ电机)与S7-300通讯,之前单轴测试的时候通讯正常,后来整合4台用111报文通讯组态完之后就报警A01900说是驱动器PZD数据太多而且S7-300也报DP通讯错误,应该不是111报文的问题,后来全改为自由报文也是这样,很是奇怪。问题补充:并没有讲4个轴SERVO都放CONTROL_UNIT中而是分别分开放置的。Object中1、2、3、4、5前四个为SERVO。Control_Unit 的报文我放到With out PZDS里面不参与通讯,而S7-300通讯字如下

自我感觉没什么问题,但一旦伺服配好然后与S7-300连上之后就报Control_Unit  A01900(52):Too many PZD data words for output or input to a drive object. The number of possible PZD items in a drive object is determined by the number of indices in r2050/p2051 for PZD IF1, and in r8850/p8851 for PZD IF2.希望高手解答。括号:本人STARTER未装DRIVE ES

网友A(2012-07-19):
GSD文件用错了,CU320-2 DP的控制单元有很多版本的GSD文件,目前最新的4.5版本的。如果CU的实际版本是4.4的,用4.5的GSD文件,就会报这个,然后CU上的DP灯,会红灯0.5HZ闪烁。

各个版本的S120 GSD文件,可以到以下网址下载。

https://support.automation.siemens.com/CN/llisapi.dll?func=cslib.csinfo&lang=en&objid=49216293&caller=vi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