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71频繁报网络故障

楼主(2011-06-07):
我们厂子在一个电气室有6个变频器,俩个是长期运行,四个是俩用俩备。通过profibus与上位施耐德plc 67160通讯运行,不知道为什么变频器总报网络故障。求解

网友A:
网络上存在干扰,建议电机电缆与DP分层敷设,离得越远越好

楼主:
不应该吧,用的是dp总线,如果是网络干扰应该在这根总线上的所有设备都不能用都报故障呀,现在情况是只有几台报故障,其他的正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应该吧,用的是dp总线,如果是网络干扰应该在这根总线上的所有设备都不能用都报故障呀,现在情况是只有几台报故障,其他的正常。

报的故障代码是多少?

网友C(2011-11-03):
大家如果在施耐德变频器使用上有疑难问题的话,可以参考这本书《施耐德变频器的应用》,此书于11年10月出版,
作者邢建中 ,此书在各大网上书店(如当当网,淘宝网,中国图书网,中国科技金书网,卓越网)和各地大的书店都有。

网友A:
可以肯定的是干扰。我年初就遇到过,而且不仅仅是变频器报网络故障,附近的PLC同样受到影响。我们这边的问题主要是DP电缆与变频器输出电缆靠的太近,另外还是平行敷设,后来实在没办法,就将该变频的输出电缆重新敷设,绕路走,问题才得以解决。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D(2012-02-15):
网络干扰应该在这根总线上

网友E(2012-06-02):
重新接一下DP头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