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双变频拉丝机的调试问题,

楼主(2011-06-08):
这几天用了303A 和309用在双变频拉丝机上,

出现问题

1.控制上下摆动在4.7到5.4V之间,好的时候能在4.8到5.2V之间,有时候能拉满一卷,但是经常拉不满一卷就出现松丝现象,每卷出现4次左右的松丝现象,往往是一抖动张力杆就到了断线开关的位置,我调的张力杆电位器上限是9.5V,下限是0.5V,弄得我很不爽,况且现在正弦只是调节比例,没有积分和微分调节,我认为不是真正意义上的PID调节,比国内现场的其他两家的变频器控制的稳定性差的太多了。咨询了正弦总部的售后电话两个专家,和本省的售后的两个师傅,4个人4种调节方法。至今没好。

2.11KW的牵引机频率在30HZ以上时,往下调速度,收卷电机反应不过来,就转速降低到停止,手拿摆杆在低反馈信号时收卷也不启动。牵引变频在30HZ以下倒是没有问题,调节11KW的减速时间大小都不行,调节4KW 的前馈增益到40% 60% 30%等也是不行,调速11KW的过程中还需要手扶着张力杆,那两个牌子的机器就不用手扶,反应比正弦的快。

3.PID软起时间出厂时5秒,P是0.4,由于启动时张力杆一下就上去了把丝拉断,所以减小P到0.1,取消了软起时间。摆动幅度就小了一些参考第一项的描述。

4.请问前馈增益加大的时候具体对收卷变频器是怎么影响的?增速时候是给收卷升频加速,减速时候给收卷减频加速?

请专家看怎么解决谢谢,电话    13210918980 蒋

网友A:
先上个接线图,然后再对照图纸说明:

网友A:
一、用303A配309本身不是标准配置。厂家推荐使用311配309,除非你对311和拉丝机的工艺特点非常熟悉,才能用303代替。

二、上图KZ8是309的运行信号源,Y1功能是频率水平控制,30HZ是303的出厂值,如果下降频率没有设定就会出现高于30HZ不能往下调的问题。

网友A:
三、前馈增益,简单说就是309的VS前馈信号源的系数。它是用来作与311主机的同步信号用的。如果它的值不合适就会增加PID和其它调节器的工作量,也是不稳定的原因之一。

网友A:
四、拉丝机专用变频器是可以不用积分时间和微分时间的,它自带卷径计算功能。

楼主:
第2项的问题已经解决,感谢谢廖工,姚工及橙子工控等。现在的问题是收卷到离卷边还有2厘米的时候就出现摆杆上下晃动,直到断线。不知道怎么解决。。。。。

楼主:
现在的参数是 P=0.1  软起时间为0,前馈起始增益50%,收卷到一半就断线的问题。

网友B:
拉丝机专用变频器,一般不必修改PID参数,我用汇川的调过几台,基本上没出现过什么问题。只需调节参数张力干1.7到8.3即可,但注意张力干从上到下保证其值在1.7至8.3之间变化,中间不可出现0.变化要均匀。

网友C:
我公司有专门针对拉丝机的用丹佛斯变频器替换西门子变频器的技术文章,内容很详尽可以参考。获取更多帮助和支持,请登陆上海津信变频器有限公司网站 www.sinodrive.com 或 www.4008886560.com 。拨打上海津信变频器专业服务中心7/24技术支持热线400-888-6560,
随时与我们联系。

网友D:
市场开发部全面接手该问题,有任何进展,会给大家汇报。

网友E:
变频器电流闭环控制!

楼主:
总部发了台329 机器,近日试验下

网友A:
5分笑纳了啊!以后有啥问题可以直接打我电话。

网友F:
这样的张力控制能保证精度吗?至少要采用PG卡和编码器,最好加PLC做PID调节。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关于这样的张力控制能保证精度吗?至少要采用PG卡和编码器,最好加PLC做PID调节。

变频器本身就有PID功能,还双PID。

楼主(2011-07-22):
换了329还是不行,而且难调了

楼主:
1.反馈电压和实际电压不准,实际0.6-9.8V  显示5.6-9.8V ,8点几组的参数都是出厂值。

2,弄一些参数例如AO等还需要改好几个参数才能显示,真是多此一举!

3.启动就上下拨动大,正负0.5V  ,怎么微调P  就不行,

4,329的参数调试后还需要改原拉丝机的专用代码吗,我是改了和不改都是一个样,

5。岑经理的电话怎么换人接了?

6.FDT 输出 修改后 排线电机 Y1  的电压有时候有 有时候没有 (线检查没有松动)。造成排线不启动,我只好改到了 和主拉启动时 控制的继电器上和收卷一起启动。

楼主:
可以拉满了,329的机器

楼主:
还是可以的

网友G(2012-08-01):
这个小问题 很好解决的 啊  我们是同行

楼主(2013-02-20):
又出问题了,张力不稳,速度跟不上,不好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