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电机找伺服驱动器

楼主(2011-06-08):
5.5KW AT 9000RPM
MAX 12000RPM
MAX SUPPLY VOLTAGE 230V
如果找不到这种输出电压的, 请高手指点下是否可以用380V输出的驱动器接变压器后使用.

楼主:
顶一下, 希望高手回帖.

网友A:
LZ 可以在Parker SSD 网站:     http://www.ssddrives.com/usa/Products/AcDrives/AcDrives.php   找找,有合适的驱动器驱动这款异步电机,感兴趣或有需要,可以联系 QQ 40709623   E- mail:  40709623@qq.com

网友B:
辛辛那提-米拉克隆,曾几何时也是很响亮的名字!

最好不要用380的驱动器,如果驱动器允许220供电,不妨试试,记得西波-迈亚的主轴驱动器可以设成200V,380V,460V供电。

楼主:
终于等到了波恩的回复, 我对西波-迈亚一点也不熟悉, 网上也搜不到资料. 还请波恩赐教, 或者给出其英文名字.

谢谢!

网友B:
SIEB & MEYER

价格不菲啊!另外,建议寻寻Lenze,keb,Lust等欧系通用驱动器,没准也能220,380通吃。

网友C:
推荐Parker SSD的890驱动器。

其890SD/2/0024C/B/00S/US为3相220V供电,5.5KW

在V/F模式时候最大输出频率为1000Hz,应该是比较理想的产品。商务问题可以找2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