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ATV38求助

楼主(2011-06-08):
施耐德变频器ATV38,75KW。型号ATV38HD79N4。用了6年,现在的故障现象是,只接三相电源,电机线拆除,用面板控制,不管我设定多少频率,比如:30Hz,50Hz.,变频器的输出频率总是从0Hz到50Hz之间来回变化,变频器原来模拟输出接了一个频率表,显示指针从0到50,又回到0,如此频率跳跃变化。而且,我按手册指示恢复出厂设置,控制面板左边的洞里的拨码,拨一下,断电,再上电,断电,再拨一下,再上电,参数无变化,无法恢复出厂设置,

请问各位老师,这会是什么原因?

楼主:
无人回复。。。。。。。

网友A:
是不是没有改到面板控制啊,就是用面板控制的参数是不是激活了啊?

楼主:
是在用面板控制,不能少于10个字符

网友B:
无法恢复出厂值是你的面板后面的一个开关没有打开,参数都被锁定了,只有在打开了然后在主菜单里面找到LOC设为No,在设置参数才会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