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0VAC属于什么电压等级?

楼主(2011-06-08):
有没有该等级的产品?如断路器,接触器等

网友A:
虽说高压/低压的分界线是1000VAC, 但现实的低压用电器件是额定440V最高了,低压断路器,接触器等的额定电压660V最大.

网友B:
小于1000VAC,属于低压电压等级;

网友C(2011-07-29):
1100v电压最常用的为矿上供电   分类时为低压电范畴。

网友D:
属于低压范畴

网友E:
1KV以下属于低压 10KV-35kv属于中压  35KV属于高压

网友F:
1100V和660V是一个电压等级,关系就如380V和220V。

楼主按照660V的电压等级选择元器件就行了

网友G:
属于低压!!!!!!!!!

网友H:
电工作业中指出,1000V以上为高压1000V以下为低压

网友I:
1KV线路手段电压要升至1100v,所以1100v实际是1KV的电压线路,应该归入低压线路范围

网友B:
引用 网友I:
1KV线路手段电压要升至1100v,所以1100v实际是1KV的电压线路,应该归入低压线路范围

网友J(2011-08-28):
“轻行当重角色”,移植到电气领域就是“轻分类重技术”。什么叫重技术,就是在技术层面上解决设备的安全性稳定性或叫可靠性。规范是死的,现实状况是复杂多样的。不变的是安全性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