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120变频器电机数据的显示问题

楼主(2011-06-08):
准备选用西门子S120系列的变频器

变频器的电机模块控制电机……应该会检测电机的电压电流等信号吧……

能把这些信号直接从逆变模块里取出来放在仪表上显示吗?该怎么处理?

然后变频器采集到的信号能不能实时的反映在电脑上?

不能的话,是不是一定要使用传感器、互感器,然后信号调理显示?

没接过工程……第一次……有点不太明白这些东西……还请指教啊……

网友:
可以通过通讯的方式实时从变频器里读出来(读变频器参数),至于怎么样显示就是仪表的事了。S120支持profibus,应该也支持USS协议,问题是你的仪表支持吗? 或许还有其他方式,例如以太网,但是也得需要支持西门子的协议! 电脑是可以的,可以安装西门子的上位机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可以通过通讯的方式实时从变频器里读出来(读变频器参数),至于怎么样显示就是仪表的事了。S120支持profibus,应该也支持USS协议,问题是你的仪表支持吗?或许还有其他方式,例如以太网,但是也得需要支持西门子的协议!电脑是可以的,可以安装西门子的上位机软件。

仪表应该不支持……这样的话,现场的显示还是用传感器来的方便一些啊……

另外还有关于上位机软件还有一点疑问想请教一下……我看了一些方案,有profibus总线的,一般都使用PLC做主站,但是这样的系统里还是会有一台计算机……这台计算机一般使用的是5611或者5612卡和PLC相连

这台计算机的作用是不是仅用于PLC的调试?能不能将这台计算机作为主站?省去PLC?但是一般5611卡上的接口数量有限,在不使用PLC的前提下,能不能实现CU320、电机模块、计算机的通讯?

网友B:
5611、5612卡我不是很熟悉,西门子的东西都是一个系列的,分类太多。有的东西我也不是很清楚! 我只说点我的理解:如果5611卡或者5612卡支持profibus或者其他协议,上位机软件支持你需要的功能(例如西门子simition P就是类似工控机),这样做(省掉PLC)是没有问题的。 我个人觉得上位机软件应该可以替代PLC功能!具体情况你最好咨询一下西门子技术支持。

网友:
楼主,你最好查查资料或者资讯一下西门子的技术支持,西门子肯定有这样的解决方案,会满足你的需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楼主,你最好查查资料或者资讯一下西门子的技术支持,西门子肯定有这样的解决方案,会满足你的需求的。

我在西门子的论坛发贴……无人回复……技术支持不太明白怎么用……试了下,一般都给出几个相关Q&A……或者是推荐下载文档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