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伺服换一个大功率的IPM为什么电机就不转了?

楼主(2011-06-08):
设计的交流伺服控制器,用型号为PS21A79的IPM模块(50A/600V,高电平导通)时,可以很好的驱动电机运转。

                                            换用PM75RLA120的IPM模块电机就不转(75A/1200V,低电平导通,加了反相器,光耦也换了)。

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现在做实验,IPM的PN引脚接的是24V电源代替380或220整流后的直流电。

网友A:
24V也能转,就是速度上不去罢了!看看IPM后级有没有输出,别烧东西哦!

网友B:
75A/1200V那个是三菱的智能模块 那个控制脚没给对型号吧?

楼主:
我是用两个三菱的IPM模块分别进行实验的,其中一个模块(PS21A79)转的挺好,像波恩老师说的那样,只是速度上不去。

因为PS21A79这个模块是600V的,我想换成1200V的的模块,换完之后,电机就只是有嗡嗡的响声,但是转不起来。我只是把模块的相关电路(光耦)改变了,其它的电路都没变。可能是什么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