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控制求助

楼主(2011-06-08):
我公司有一台直流电动机,在升速的时候,电机电流相当的大,能达到额定电流的7-8倍,频繁坏保险,但电机运行平稳时电流很小而且不波动,请问一下,是几何中心线没找好造成的吗?

网友A:
有可能

也有可能是你的直流调速装置某些参数没调好建议重新调整参数,做一下优化。

网友B:
调速器的参数调整一下看看。

网友C:
不知道电机有功率月多大。如果是大功率电机。建议买一个西门子直流驱动器就解决了

网友D:
会不会是负载太大了?请问电机带的负载是什么?

网友E:
是不是大惯性负载?什么负载?

网友F:
升速太快造成过载,可以设置参数缓慢升速。

网友G:
什么电路驱动的电机? 达7-8倍? 应该不是用的直流调速器控制的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升速太快造成过载,可以设置参数缓慢升速。

网友I:
整流参数里面的加减速时间的参数设置的小了

网友J:
帮助别人同样在帮助你自己,多个朋友同样多条路

电工技术交流群邀请你加入:119401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