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CGS嵌入版保存数据的问题

楼主(2011-06-08):
在MCGS嵌入版里面数据对象的“退出时保存数据对象的值为初始值”的属性是灰色的,不可选。在每次掉电或重启系统后,所有数据就都恢复初始值了。我想问下如何把它改过的值保存,不至于重启程序就恢复为初始值

网友A:
在嵌入版中使用函数就可以了,使用的函数为

!SaveSingleDataInit( )
!FlushDataInitValueToDisk( )

具体的功能样例可以到昆仑通态官网上下载掉点保存样例

网友B(2013-12-18):
引用 楼主:
已解决..........

请教具体是怎么解决的,最近也碰到相关的问题,只是用!SaveSingleDataInit( ) 此函数么?

网友C(2017-11-24):
学习了,再看看说明书

网友D(2018-04-18):
怎样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