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DDE

楼主(2011-06-08):
请问有没有接触过组态王DDE的,
就是通过EXCEL与组态王建立动态链接,
不知EXCEL的建立有没有文件名、文件位置等其他要求。
今天我随机建立一个EXCEL,系统提示找不到历史数据。
但是到控制面板中查看系统目录下的histroysev 是运行的。
请教各位……

网友A:
不知EXCEL的建立有没有文件名、文件位置等其他要求?  答:没有要求。

只要在单元格里填上DDE的路径   = Application|Topic!Item,即:

应用程序名|标题名!位号

具体是什么串要查组态王的DDE手册

网友B:
貌似这里是昆仑通态,不是组态王,昆仑通态是可以通过DDE与EXCEL进行动态链接的

网友C:
麻烦找到正确位置再发表问题……

楼主:
组态王通过DDE与Excel程序的实时数据交换

组态王支持通过DDE方式与其它应用程序进行数据交换,通过DDE方式用户自编的应用程序可以无缝的与组态王进行数据交换,扩充组态王的功能,为用户提供更为灵活的应用空间。
现就组态王与Excel程序通过DDE方式进行数据交换的使用方法进行简要的说明:
Excel程序从组态王中获得数据
1. 在组态王中建立变量。
图-1

建立变量”B”,并设置允许DDE访问。(本例连接的物理设备为亚控仿真PLC)

2. 创建Excel数据表格,输入访问组态王变量的连接语句。

图-2

选择”R1C2”单元格按如下格式输入DDE连接语句” =VIEW|TAGNAME!设备地址”,其中设备地址为在组态王中定义的IO变量的寄存器地址,其格式为”连接设备名.寄存器名”。在本例中访问组态王中变量”B”的DDE连接语句为” =VIEW|TAGNAME!PLC.INCREA100”。
3. 运行组态王的运行系统(加载演示本演示工程),Excel数据表格可以实时的得到组态王变量的数据。

组态王从Excel程序中获得数据

1. 创建Excel数据表格,并给工作表起名为”AAA”(参见图-2)。
2. 在工作表”AAA”的R1C1单元格添加”=R1C2”的语句(在R1C1单元格引用) R1C2的值。
3. 在组态王中建立Excel的DDE连接。

图-3

在组态王工程浏览器à设备àDDEà新建DDE设备。弹出设备向导(参见图-3),要求输入DDE的连接设备名,本例为” Excel”(可按用户的实际需求命名);单击下一部(参见图-4),设置DDE的服务程序名”Excel”(Excel程序的服务名,不可更改),设置话题名”AAA”(为Excel的表格名称,可以按用户的实际需求设定),设置数据交换方式为”标准的Windows项目交换”(兼容微软应用程序DDE数据交换)。单击下一步(参见图-5),显示所配置DDE设备信息,确认无误后单击完成,即完成Excel DDE设备的配置。

图-4

图-5

4. 在组态王中添加由Excel 作为数据源的IO变量(参见图-6)。设置连接设备为”Excel”(DDE设备名),项目名为”R1C1”(Excel表格的名称)。单击确认。在组态王的画面中建立此IO点的动态连接。

图-6

5. 运行组态王的运行系统(加载本演示工程),参见图-7。Excel 通过DDE连接获得组态王变量”B”的数值,并通过表格的付值操作将值传递给”R1C1”单元格,组态王IO变量”Excel2”获得此值并显示在画面上。

图-7

网友D(2012-06-01):
引用 网友E:
组态王通过DDE与Excel程序的实时数据交换 组态王支持通过DDE方式与其它应用程序进行数据交换,通过DDE方式用户自编的应用程序可以无缝的与组态王进行数据交换,扩充组态王的功能,为用户提供更为灵活的应用空间。 现就组态王与Excel程序通过DDE方式进行数据交换的使用方法进行简要的说明: Excel程序从组态王中获得数据 1. 在组态王中建立变量。 图-1 建立变量”B”,并设置允许DDE访问。(本例连接的物理设备为亚控仿真PLC) 2. 创建Excel数据表格,输入访问组态王变量的连接语句。 图-2 选择”R1C2”单元格按如下格式输入DDE连接语句” =VIEW|TAGNAME!设备地址”,其中设备地址为在组态王中定义的IO变量的寄存器地址,其格式为”连接设备名.寄存器名”。在本例中访问组态王中变量”B”的DDE连接语句为” =VIEW|TAGNAME!PLC.INCREA100”。 3. 运行组态王的运行系统(加载演示本演示工程),Excel数据表格可以实时的得到组态王变量的数据。 组态王从Excel程序中获得数据 1. 创建Excel数据表格,并给工作表起名为”AAA”(参见图-2)。 2. 在工作表”AAA”的R1C1单元格添加”=R1C2”的语句(在R1C1单元格引用) R1C2的值。 3. 在组态王中建立Excel的DDE连接。 图-3 在组态王工程浏览器à设备àDDEà新建DDE设备。弹出设备向导(参见图-3),要求输入DDE的连接设备名,本例为” Excel”(可按用户的实际需求命名);单击下一部(参见图-4),设置DDE的服务程序名”Excel”(Excel程序的服务名,不可更改),设置话题名”AAA”(为Excel的表格名称,可以按用户的实际需求设定),设置数据交换方式为”标准的Windows项目交换”(兼容微软应用程序DDE数据交换)。单击下一步(参见图-5),显示所配置DDE设备信息,确认无误后单击完成,即完成Excel DDE设备的配置。 图-4 图-5 4. 在组态王中添加由Excel 作为数据源的IO变量(参见图-6)。设置连接设备为”Excel”(DDE设备名),项目名为”R1C1”(Excel表格的名称)。单击确认。在组态王的画面中建立此IO点的动态连接。 图-6 5. 运行组态王的运行系统(加载本演示工程),参见图-7。Excel 通过DDE连接获得组态王变量”B”的数值,并通过表格的付值操作将值传递给”R1C1”单元格,组态王IO变量”Excel2”获得此值并显示在画面上。 图-7

出现excel无响应是怎么回事

网友F(2017-12-19):
为什么会提示DDE connect failed

网友G(2019-03-20):
有没有解决的  组态王一直连不上 DDE     office2013

网友H(2019-09-15):
引用 网友A:
不知EXCEL的建立有没有文件名、文件位置等其他要求?...

高手

网友I(2020-06-19):
请教一下,现在问题解决了吗?网上关于组态王的信息好少哦,现在想用组态王和Excel建立连接,然后生成实时显示曲线,x轴是时间,y轴是温度,请求大神指点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