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滚珠丝杠的定位精度能有多少。

楼主(2011-06-08):
步进电机+谐波减速器(100:1)步距角0.0072°+滚珠丝杠,滚子交叉导轨,垂直使用,行程100mm,开环,定位精度有多少。

有人说可以做的很高,一直不能理解,请问怎么回事。

网友A:
想做到多高?

楼主:
单方向10um,有可能吗

网友A:
感觉问题不大!

网友B:
你这样配置要出误差就在丝杆上,步进电机+减速机想出误差除非电机转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配置要出误差就在丝杆上,步进电机+减速机想出误差除非电机转不动

请问什么意思,你的意思是这个配置精度会很高吗?

网友C:
不知道你说的定位精度是重复定位精度还是绝对定位精度。

重复定位精度问题不大,但是绝对定位精度不可能实现。

网友D:
看你用的是上等级的减速机,什么等级的丝杠.

楼主:
我用东方马达 自带的谐波减速器,什么样的精度的丝杠能达到我的要求呢。10um这个要求到底高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说的定位精度是重复定位精度还是绝对定位精度。

重复定位精度问题不大,但是绝对定位精度不可能实现。

我这个是单方向的定位精度,应该会小一点吧。一般步进电机+滚珠丝杠的单方向定位精度能做到多少。

网友C:
看来你说的是绝对定位精度。

假设采用C3级别丝杠,精度为12um/300mm,这是市面上可以买到的最高精度的丝杆了;另外考虑步进电机细分精度本来就不高;此外谐波减速器带来的影响。所以10um的开环定位精度我觉得还是不可能实现的。

以前考虑过类似的项目,如果需要开环,那么最好是直线电机平台;如果不采用全闭环,可以考虑伺服电机+高精度平台,也可以加控制器补偿以提高精度。

网友E:
参考一下线切割结构,脉冲当量1U。定位精度5U内

网友F:
楼上。线切割的丝杆和电机之间有减速机的。不符合楼主要求。

网友G:
这种精度取决于你的机械部分和电机以及控制器关系不大,所以你研究下机械部分吧,不过你的行程很短,选好点的机械,组装合理,很容易达到你那要求

网友H:
你这个系统的精度可以做的很高,远远超出你的需求。

问题只是出在开环——步进电机用在垂直负载方面,常由于保持转矩和加减速转矩不够的问题,而导致失步。

你的负载情况不明,如果是空载的话,绝对没有问题。

网友I(2014-11-26):
楼主还活跃在这个网站吗,求助啊,我也需要用这个实现这个功能,请教楼主当时实现了吗,怎么连接装配实现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楼主还活跃在这个网站吗,求助啊,我也需要用这个实现这个...

合理的零位传感器和回零方式,如果速度有要求需要考虑合理的加速度,开环重复定位精度10um很容易的事情,绝对精度就难了

网友J:
论坛里以前很多这种帖子,可惜现在都没人气了,那些帖子也就沉到箱底去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J:
论坛里以前很多这种帖子,可惜现在都没人气了,那些帖子也...

这个论坛怎么搜索啊,都找不到,对这个丝杠和电机的布局方式有什么指点的吗,不知道丝杠在垂直位移方向能不能承受几公斤的重量,我们需要有功能部件相连的

网友K:
直接用闭环闭环电机,所有问题迎刃而解~

网友I:
引用 网友K:
直接用闭环闭环电机,所有问题迎刃而解~

闭环电机?有什么其他的功能?这个是电机自带的,还是需要外接电路自己设置

网友I:
引用 网友K:
直接用闭环闭环电机,所有问题迎刃而解~

直接用闭环电机和滚珠丝杠可以保证10um的精度?这个谐波减速器好像挺贵,有没有其他的减速方案呢,谢谢

网友L(2015-06-01):
兄弟别自己定做了,。自己组装成本高,精度低,现在都用日本的IAI了,都是一体化。技术上面我可以帮你,硬件那些我也有。我qq610509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