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风扇效果啥样?有用有没有?

楼主(2011-06-08):
炎炎夏日,我想买一台美的或其它牌子的冷风扇,不知使用效果如何?大家有没有用过的,给提个意见啊。谢了

网友A:
        一般,前提是你家冰箱的制冰效果要好,要多产冰块放在冷风机里才有好的效果。

网友B:
建议直接买空调吧

网友C:
使用不方便,效果很一般。

网友D:
        使用麻烦,效率低,不如直接装空调。

网友E:
   如果你的冷风扇所用的冰块是在自家电冰箱里制取的,而且你的冷风扇和电冰箱都在同一间屋子里同时使用,那么,这间屋子里的平均气温就会愈来愈热!而你感觉到的一丝凉意只不过是这间屋子某一局部的效应。

楼主:
效果这么差,看样我对这款产品估计过高了,谢谢各位了

网友E:
  不是效果差与不差的问题,而是原理上存在错误!

  曾经我们单位上的一位工程师对我说:“天气太热了,我回到家里把电冰箱的门大拉开,把电冰箱当台‘空调机’来用!我家那台电冰箱的制冷效果一直都很好的。”

  嘿嘿!人家空调机对房间里的气温进行调节,欲对室内气温实现降温,就把室内的“热量”往室外“搬”;欲对室内气温升温,则把室外的“热量”往室内“搬”。你可“牛”!把室内的“热量”放进电冰箱,电冰箱又把这些“热量”通过压缩机压到冰箱的散热器,再由散热器与室内空气接触又把“热量”排放给室内的空气!你以为这样一“倒腾”就能把室内的平均气温给降低了吗?!事实上这些“热量”在室内“搬”来“搬”去,一点儿都不会减少,反而因搬运这些“热量”时需要用电,这些电做功之后全都转变成“热量”一起加在这室内。这室内的平均气温还会下降吗?!!

  你把水放到电冰箱里冻成冰,其原理就是电冰箱把水的“热量”给“搬”到电冰箱之外,这电冰箱是放置在室内的,所以这水的“热量”就散放到室内的空气中了。而且,电冰箱“搬运”这个“热量”所消耗的电能也转化成了“热量”一起也散放到了这室内的空气中。

网友C:
恩,封闭空间的话,确实理论上就是不成立的,所以不推荐买这个,又麻烦,效果又不好,我买过的。

有两点会导致有效果

1,房间密封性不好,冰箱搬到外面的热量,通过循环流动散走了,比如冰箱在外面门口,冷风扇在里面。

2,局部降温,电风扇的出风口还是有效果的

网友E:
  使用着空调机的房间一般都是要把门窗关上的。因为把门窗都敞开着,由于室内外空气会对流,再强劲的空调机也打不透这敞开门窗的整个房间的空气!所以,为了省电,也为了把整个房间的气温降下来,还是把门窗关起来为好!

  我们先不论一般家用电冰箱的制冷能力是否赶得上空调机,一台冰箱的能力不够,多买两台一起上总够得上了吧!但是,你把大拉开箱门的冰箱整个儿的放置在房间里来模拟一台“空调机”是完全不能达到给房间的平均气温降低温度之“目的”的!!

  你得象安装窗式空调机那样把墙壁凿出一个洞口,让电冰箱的“散热器”穿过这个洞口支到室外去才能让电冰箱起到对室内平均气温进行“降温”的作用!!

  以电冰箱模拟“空调机”是如此,那么这个从冰箱里取用冰块的“冷风扇”(商家忽悠宣传的“空调扇”)又何尝不是如此?!

网友F:
引用 网友C:

……

2,局部降温,电风扇的出风口还是有效果的

1、局部降温,电风扇的出风口还是有效果的;

2、局部升温,电冰箱的冷凝器散发热空气;

网友E:
      很多人家拥挤的居住在象旧上海那样的“石库门”的大杂院里,如果哪家要装个空调机来享受清凉,那就是“损人利己”不道德的行为!

网友E:
  曾有人在报上发表了一幅漫画,内容太逗了:老两口儿房间里一角安置的(分体式空调机的)“室外机”呼呼的吹着热风。大汗淋漓的老太太扑扇着大蒲扇,老脸上洋溢着幸福、美滋滋的跟同样是大汗淋漓的老伴儿搭讪:嘿、他爸,你发现没?咱儿子开始懂事了呢!连日来这老天咋特别热,儿子买俩空调还晓得挑大个儿的孝敬老爸老妈,小两口儿只留小个儿的自用!

  哎!可怜老太太、老爷子缺乏科技知识,把连日来屋子里特别热误解为老天无情!哪晓得这“特别的热”完全是不孝儿子人为的结果!

  想必是这家人所居住的房屋周围都是拥挤的邻居住房,这老太太的儿子买了空调机无法把“室外机”安装到自家的房间之外,就不惜损害老爹老娘的权益来满足自己享受“清凉”!!

网友E:
  不管科学技术怎样发达,人类也完全不可能发明出一种高科技的机器来把已有的“热量”消灭!

  我们只能把“热量”从一个区域转移至另一个区域,或者把“热量”从一种物质转移到另一种物质!

  “热量”的密集程度高,表现出来的征象就是温度高,“热量”的密集程度低,则表现为温度低。

  夏日里,大中城市的平均气温远比乡村的平均气温高的根本原因是:城市里的三多---人多、车多、空调多!

网友F:
引用 网友E:

……  “热量”的密集程度高,表现出来的征象就是温度高,“热量”的密集程度低,则表现为温度低。……

1、热量和做功是系统内能变化的量度;

2、温度与物体分子运动的动能相关;

网友F:
3、系统内能包括分子运动的动能和相互位置决定的势能;

网友F:
4、在等温变化过程中,也会有系统与外界的热量的交换!

网友E:
  “热量”的密集程度高,表现出来的征象就是温度高,“热量”的密集程度低,则表现为温度低。

  上面这个说法是一个通俗的说法。也可以换一种说法:从分子运动论的观点来看,温度是分子平均动能的标志。 温度的升高或降低,标志着分子平均动能的增大或减小。

网友E:
  “热量”的密集程度高,表现出来的征象就是温度高,“热量”的密集程度低,则表现为温度低。

  上面这个说法有事实依据!

  实验1:把一根细长铁条的一端放到炉火上快速的烧红,然后把这根铁条从炉火中取出来放到一个保温(尽量减少铁条对外的热传递)的环境内等待铁条两端达到热平衡。这时铁条被炉火烧红的那端已经不是火红的了,而没有被炉火烧过的另一端也变得比原来烫手了!

  炉火把一些“热量”从煅烧的一端传递给了铁条,且在短时间内这些“热量”还来不及大量的传导至铁条的另一端,而主要集中于被炉火煅烧的一端。经验告诉我们:铁条被烧得发红就表明发红的部位已经被加热到有几百摄氏度的高温,

  停止对铁条加热,并把铁条放在保温环境里,经过一段时间被烧红的一端已经变得不红了,说明该端的温度下降了,没烧过的一端变得比原来烫手了,说明没烧过的一端的温度上升了。

  在保温的环境里我们可以忽略铁条对环境的热散失。热平衡后,烧红的一端变得不红了是因为它从炉火得到的“热量”由原先集中于铁条一端,渐变成分布到铁条的每一个部分去了,所以这些“热量”原先在铁条一端的“密集程度高”,而后来该端较先前来说“热量”的“密集程度低”

  原先,没有在炉火中煅烧的一端本不烫手,热平衡后变得较先前烫手了。是因为它在原先本身拥有的“热量”的基础上又大量吸收到由煅烧端传导过来的新增“热量”。所以,热平衡后“热量”在它这一端的分布较先前来说“热量”的“密集程度”提高了。

网友E:
  实验2: 夏天,在太阳坝里放一壶水晒它一个钟头,这一壶水也不可能被阳光的“热量”加热到沸腾的状态!因为地球表面所接收到的阳光其温度并没有达到100摄氏度。

  如果我们使用一面较大的凹面镜把阳光汇聚到一个焦点上,在这一焦点上放置同样的一壶水,很快的这壶水就会被阳光的“热量”所烧开!

  这是因为把散布在一块较大面积上的阳光的“热量”汇聚到一个较小面积的“焦点”上,让这些“热量”的“密集程度”提高了许多倍。所以“焦点”上所汇聚的阳光的温度就比未经汇聚的阳光下的温度高得多!

网友F:
1、系统吸收热量对外做功,保持温度不变的恒温过程,是不能用热量密集度来表述的;

2、因为“系统吸收热量对外做功”,系统的热量是增加的,热量的密集度是增大的,而温度没有升高!

网友F:
3、应该用能量守恒的观点,即“热量和做功是系统内能改变的量度”来说明系统的各种物理过程和各种物理状态;

4、也就是说,当系统只吸收(或放出)热量,且只有系统内能的分子动能在增加(或减少)的过程,才可以用热量的密集度与温度的关系来说明;

5、你的“热量的密集度与温度的关系”不能解释有做功、有分子势能变化的物理过程和物理状态。

网友F:
6、关于“热量的密集度”的说法,不符合普通物理学的常规概念;

7、普通物理学的常规概念里,只有系统热量的得失、内能的改变、温度的变化、分子运动的平均动能和势能等。

网友G:
冷风扇很不爽的哎,就是你从别的地方取冰块,虽然屋子里的温度可以降低,但它会使你屋子里的湿度大大的增加,很大的湿度也会使人感到极不爽的哎!可别买冷风扇,听我的没有错的哎!

网友E:
  对于“热现象”的理论到现在都还是没有达到完全无瑕疵的!著名的的玻意耳 - 马略特定律;查理定律;盖· 吕萨克定律等等,它们都只是在“压强不太大,温度不太低”的条件范围内比较近似的正确反映了客观事物的某一规律。

   譬如:有一定质量的氦气,压强为1标准大气压时,体积为1立方米。压强为500标准大气压时,按照“玻 - 马”(等温变化)定律这体积应该为1/500  立方米,而实际测量的结果是1.36/500  立方米,二者之间已经显示出不小的误差了。压强为1000大气压时,按照“玻 - 马”定律这体积应该为1/1000 立方米,而实际测量的结果是2.0685/1000 立方米,二者相差一倍还多,根本无法应用“玻 - 马”定律了!

  我们不能因为在压强特别高,温度特别低的条件下“玻 - 马”定律对一般气体都出现严重的误差,而判定“玻 - 马”定律是一个错误的理论嘛!“玻 - 马”定律在一定的条件范围内还是能够正确指导我们研究和实验的!

  所以,为了通俗易懂的与网友交流关于“热现象”的感悟时,也可以采用一些通俗的说法。只要这种说法能与客观事实依据不发生矛盾就行!

网友E:
  引用刘志斌 的内容:

  “1、系统吸收热量对外做功,保持温度不变的恒温过程,是不能用热量密集度来表述的;

   2、因为“系统吸收热量对外做功”,系统的热量是增加的,热量的密集度是增大的,而温度没有升高!”

  我不同意第21楼刘老师的这一说法!请刘老师拿出具体的客观事实来说明“等温变化时系统的热量密集程度是增大的”

  请大家注意:单从“系统吸收热量对外做功”这一点怎么能理解成:“系统的热量是增加的”呢?!虽然系统从外界吸收了热量,但是系统对外界做了功又消耗了热量!系统发生的变化之所以叫“等温变化”是因为系统对外做功所需的能量恰好是系统从外界吸收来的热量。一收一支恰好平衡,怎么就被刘老师理解成系统增加了热量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按照“玻 - 马”定律这体积应该为1/1000 立方米,而实际测量的结果是2.0685/1000 立方米,二者相差一倍还多,根本无法应用“玻 - 马”定律了!……

1、理想气体三定律,前提条件是理想气体,真实气体与理想气体三定律不相符合时正常的;

2、真实气体的分子是由体积的,而理想气体的分子是没有体积的,所以出现你说的体积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为了通俗易懂的与网友交流关于“热现象”的感悟时,也可以采用一些通俗的说法。只要这种说法能与客观事实依据不发生矛盾就行!

1、我不反对通俗易懂的与网友交流关于“热现象”的感悟时,也可以采用一些通俗的说法。

2、但是“通俗易懂”的“一些通俗的说法”只能是正确理解或正确解释了物理概念,而不是曲解了无理概念;

3、热量是过程量,而且与“功”有当量关系,热量不守恒,温度是状态量,你的解释已经违背了物理概念,得出的结论只是个偶然,不是普遍意义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 我不同意第21楼刘老师的这一说法!请刘老师拿出具体的客观事实来说明“等容变化时系统的热量密集程度是增大的”

1、21楼的说法,就是“热量”变“做功”的过程,“热量”转为“做功”,系统温度不变;

2、也就是你的“通俗说法”不能解释的过程;

网友F:
3、你要我拿出“具体的客观事实来说明“等容变化时系统的热量密集程度是增大的”,说明你知道热功当量的问题,等容变化时系统不做功,只有热量的交换,也是你说法能正确解释的过程;

网友F:
4、我之所以发言,就是想说明系统变化时,与外界有做功、热量交换两个方面,系统的状态只有能量、温度等这样的状态量的描述,以及过程量与状态量内能的关系即热力学第一定律或能量守恒定律;

网友E:
  不好意思!我把“玻 - 马”定律(等温变化)误打成“等容变化”了!现已纠正。

  请刘老师拿出具体的客观事实来证实您的“等温变化时系统的热量密集程度是增大的”这一说法。

网友E:
  在一定的条件范围内,“热量”在同一物质中分布的密集程度高,则该物质的温度就比较高。这是一个有“普遍意义”的现象,完全不是刘老师所说的“偶然”现象!

  在日常生活中,这种有“普遍意义”的现象比比皆是:

  把一壶冷水放在火炉上,水的温度就会逐渐升高,这是由于水吸收了热量的缘故。同一壶水放在火炉上的时间稍长一点要比稍短一点所得到的水温较烫一点,这说明同一数量(质量)的冷水其吸收热量较多一点,水温就升高较多一点;把相同温度的半壶水和一壶水在同样的炉火上分别用相同的(一小会儿)时间对其加热,所得到的结果是:半壶的水温明显比满壶的水温要烫些,这说明相同的热量被数量较少的水吸收所得到的升温比被数量较多的水吸收所得的升温要高些!

  再举出一个“冷却”的事例来说明热量分布的密集程度跟温度的关系:把两块同样大小、同样温度的火红的铁块分别放入两盆相同温度的冷水中(一个是大盆,所盛冷水多;而另一个为小盆,所盛冷水少),铁块冷却下来后,在大盆里冷却的铁块温度明显比在小盆里冷却的铁块的温度低。这说明红铁所含的热量分布到愈是多的冷水里,其冷却到的温度愈是的低!

  中学生都学过物质的“比热”概念。在一定的条件范围内,同一种物质的“比热”(或称“比热容”)是一个确定的数值。这个“比热”就是能够用来说明“热量在物体中的密集程度高,则物体的温度高”的一个物理概念!

  单位质量的某种物质,温度升高1 ℃ 时所吸收的热量(或温度降低1 ℃ 时所放出的热量),叫做这种物质的比热,用符号C表示。

           公式:

  式中c 表示“比热”; Q表示物体吸收(或放出)的热量;m 表示物体的质量;t1 表示物体的始温度;t2 表示物体的末温度;△t 表示物体温度的增量。

  我们把这个比热的公式做一个变形:

  变形后,等式的右边不就清楚的表达了“热量在物体中的分布密集程度”吗?!在一定的条件范围内这个变形的公式表达:热量在物体中分布愈是密集,物体愈是表现的温度高!

网友F:
1、我先说一个绝热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系统没有与外界发生热量交换,只有做功,而温度发生很大变化的实际例子:

1)我们都用过打气筒吧,打气时,气筒的底部发热到烫手的地步;

2)打气时,气体被压缩,体积变小,外界对气体做功,气体的温度升高;

3)认为外界没有热量输入,气筒的气体的密集度没有变,温度升高;

网友F:
2、绝热过程还发生在空调的压缩机里,被压缩的高压制冷剂气体,温度很高,通过散热器把系统的热量散去,冷凝为液体;

3、这个过程,从热量的密集度说是减小的,因为系统只有热量放出;

网友F:
4、在空调蒸发器里,冷凝的制冷剂液体蒸发吸热时,它的温度下降到零下几十度,是一个吸热温度下降的例子,或者说是一个热量密集度提高而温度下降的过程;

网友E:
  对于玻意耳定律所依据的实验,我要谈一点与刘老师不同的看法。

  1661年6月18日英国科学家玻意耳公布了他的实验结果--“空气是可以压缩的”。而且这种可压缩性与加在气体上的压强成简单的反比关系。这就是人们所熟知的玻意耳定律,这个定律因为在14年后又为法国科学家马略特独立的发现,故用他们两个人的名字命名,称为玻意耳-马略特定律。

  当时玻意耳的实验气体就是普通的空气,当时科学界还没有建立起“理想气体”的概念! 那个时代就连“热力学温标”的概念都还没有建立!所以不能说玻意耳从实验得出的玻意耳定律是“理想气体实验”的定律。在温度不太低、气压不太高的条件范围内,普通气体都能很好的和玻意耳定律相吻合。在通常的科学实验和生产实践中玻意耳定律都能成立。

网友H:
炎炎的夏日,人的汗毛孔基本上都处于张开状态,突然被冷风吹扫,造成汗腺突然收缩,引起身体不适,甚至疾病。所以夏天降温不能使用过量的冷风。俗话说:心静自然凉,少生气,多喝茶,喝点绿豆汤。

网友E:
  在普通恒温环境条件下做这个“玻意耳实验”(等温变化)有一个要点:上下移动试管B时动作要缓慢!以保证试管A中的气体(一般的空气)与周围环境有足够的“热交换”时间,以体现一个“恒温变化”的过程。

网友G:
还是挺厉害的,人家就问了个冷风扇好不好,竟让出来这么多的理论知识!

网友F:
1、绝热过程,实际上是过程进行得很快,与外界来不及热交换的过程;

2、如果过程进行的足够慢,系统与周围环境有足够的“热交换”时间,可以看成等温变化;

3、例如当气体被压缩时,外界对气体做功,气体向外界散热,保持温度不变,即等温过程,此时系统的热量密集度是下降的;

网友E:
  我们的知识告诉我们:对空气进行压缩是需要做功的。而对空气做功的结果是这个功转化成“热量”形式的“能”进入到空气中成为空气“内能”。这部分“内能”在该空气中是以空气分子的热运动平均动能的提高,即:以气体温度的提高来体现的。由于气体分子的间距很大(远大过 r0)所以气体分子之间的分子作用合力为“引力”而且趋于其变化量微不足道的范围。故在(压强不太高、温度不太低的条件范围内)气体被压缩时不体现分子势能的变化。

  当试管B向上缓慢移动时,试管B中的水银缓慢的向试管A流入,试管A上部被封起来的一定量空气被缓缓压缩。因为这个变化过程缓慢,气体的“热”稍微有一点增量就传递到A管的环境中去了,所以粗略上我们可以认为这个过程是恒温过程。

  如果这个压缩过程来得太快,实验仪器的水银柱重力势能对A管中空气做的功所转换成的热量就来不及向环境传递,我们就会发觉A管中的空气明显变热,也就失去了“等温变化”的意义!

网友E:
  如果是气体对外做功又是怎么回事呢?气体对外做功是需要消耗气体“内能”的。在“玻意耳实验”这个例子中,A管上部封起的空气体积增大时(因为气压不太高、温度不太低)谈不上其分子势能的变化。在绝热条件下,气体消耗“内能”就只靠降低气体的温度来实现!但这个“玻意耳实验”是A管内气体与恒温环境有良好热交换的条件下进行的。上部的空气膨胀靠吸收环境“热池”的热量来做功!请网友们注意这个“等温变化”中的消耗内能与吸热是因果关系。玻意耳的这个“等温变化”中先有膨胀气体的“降温”而后才有膨胀气体的“吸热”!

  在这个“玻意耳实验”中,当B管缓慢的向下移动时,A管中的水银缓慢的向B管流入,A管上部封起的空气就缓慢的膨胀。我们的知识告诉我们,气体膨胀时气体是要降温的。为什么要降温?因为它对外做了功,做功需要付出能量,气体付出能量(内能)是以温度的“下降”来量度的。由于这个实验中空气体积的变化非常缓慢,且A管空气与环境“热池”有良好的“热交换”条件,所以这个消耗的“热量”很快就由环境“热池”给补充上来,从而我们可以粗略的认为这个过程是一个“等温变化”的过程。

网友F:
“等温变化”是一个无限缓慢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理想的过程,实际过程总是伴随着绝热过程;

网友E:
  请网友们注意,“等温变化”过程的初状态与末状态,其气体的温度是相等的。气体对外做功消耗了多焦耳的内能(这里指“热量”即分子热运动的“平均动能”,没有“分子势能”的份!),它就从外界环境吸收多少焦耳的“热量”来补充。

  支出多少,也就收入多少。收支平衡!哪有什么结果象21楼刘老师说的“系统吸热对外做功的等温变化中‘热量密集度’是增加的”!

  刘老师光注意到气体吸热,就没注意到气体做功消耗了热!事实上“玻意耳实验”的气体对外做功所需的能量完全是由系统的环境“热池”提供的,而且气体对外做多少J 的功,才向环境吸取多少J 的热,供需刚好平衡。系统的“热量密集程度”一点也没有改变!

网友E:
  同理,第41楼刘老师的:“当气体被压缩时,外界对气体做功,气体向外界散热,保持温度不变,即等温过程,此时系统的热量密集度是下降的”这一说法也是错误的!

  在“等温变化”过程中外界对气体做功所赋于气体的“热量”刚好完全的传递给环境“热池”了。气体中的“热量密集程度”一点也没变。要不,怎么可以叫它是一个“等温变化”过程呢!

网友E:
   改变物体的温度,可以有两种方法:其一,热传递(传导、对流、辐射);其二、做功(譬如:一万年前,古人都知道钻木取火!对于这一点就用不着刘老师怀疑现代人还不懂得做功可以改变物体的温度了!)

   在第 1 条、第3)款中,(刘老师)“认为外界没有热量输入,气筒的气体的密集度没有变,温度(却)升高”这一事例可以用来反驳Wanggq对热现象的“通俗说法”。但这只不过是刘老师错误的“认识”!

  事实上,气筒内气体所占的容积变小了,所以筒内的气体密度变高了!但这个“气体密度”不是指气体的“热量密度”,而是指单位容积内的气体质量!

  “外界没有热量输入”但不等于气筒内气体的“热量”没有增加!因为外力克服气筒内气体的压力对气体做了功,这个功转化成气体内部增加的“热量”!所以应该说:这气筒内气体的“热量密度”是增大了!即,这个事例同样也说明了“气体之热量的密集程度高,就会表现出来气体的温度高”!

  在第 2 条、和第 3 条的“温度很高的高压制冷剂气体,通过散热器把系统的热量散去,冷凝为液体;这个过程,从热量的密集度说是减小的”也从侧面帮我说明了:“降低热量的密集程度就可以降低温度”!与Wanggq的“通俗说法”不谋而合!

  在第4条,刘老师用一个超出我们说法的条件范围的情况来反驳Wanggq的“通俗说法”,但这种反驳是荒唐的!就好比用“熔解热”、“汽化热”去反驳“比热容”!

  空调制冷剂液体在节流阀(或是节流毛细管)一边的压力还比较高,到了蒸发器里,通道空间骤然的增大且蒸发器与空调压缩机(对蒸发器这边来说它是“抽气机”)低压吸气端连着,所以蒸发器里的压力相对节流前是骤然降低的!制冷剂在蒸发器里的“蒸发”(确切的说是沸腾汽化)的主要原因是压力降低,而不主要是吸热!液体汽化要从液体自身吸收大量的“汽化热”,所以制冷剂被吸去了大量的“汽化热”才导致了制冷剂自身温度的剧烈下降,制冷剂没有这个(剧烈的进一步的)温度下降,哪来什么条件去吸收室内空气的热量?!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克劳修斯表述是:“热量可以自发地从较热的物体传递到较冷的物体,但不可能自发地从较冷的物体传递到较热的物体。”高温高压的制冷剂气体经冷凝器散热冷却(但非剧烈的降温)之后凝结成液体,但在节流阀或节流毛细管这边制冷剂液体的温度还是比室内空气的温度要高一些的。哪有温度高的液体去吸收温度低的空气的热量这种情况呢?!刘老师居然把制冷剂液体因压力骤降而沸腾汽化所引起的温度剧烈下降说成是“因为制冷剂液体吸收了室内空气的热量而使制冷剂温度下降到零下几十度”这不摆明是刘老师在乱说吗?!

  知道有这样一个实验吗:把一杯温度在80℃左右的水放在抽气机的玻璃钟罩里,当罩里的空气被抽到一定程度时,杯里的水就开始沸腾了。这时沸腾的水是吸收了环境的热量而汽化的吗?不是!因为实验环境的气温远比80℃要低得多!一般实验室内的气温充其量在二十几摄氏度左右。温度在80℃左右的水不可能从二十几摄氏度的环境中吸收热量!它是靠自身的热量沸腾汽化的。它的汽化过程用去了大量的“汽化热”,所以它的温度就明显的下降。继续的抽气让这个汽化过程继续的进行下去,只有当它的温度继续的下降到比环境的温度还要低时,那杯里的水才开始吸收环境的热量!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不管科学技术怎样发达,人类也完全不可能发明出一种高科技的机器来把已有的“热量”消灭!

  我们只能把“热量”从一个区域转移至另一个区域,或者把“热量”从一种物质转移到另一种物质!

  “热量”的密集程度高,表现出来的征象就是温度高,“热量”的密集程度低,则表现为温度低。

   夏日里,大中城市的平均气温远比乡村的平均气温高的根本原因是:城市里的三多---人多、车多、空调多!

网友F:
引用 网友E:

……

刘老师光注意到气体吸热,就没注意到气体做功消耗了热!事实上“玻意耳实验”的气体对外做功所需的能量完全是由系统的环境“热池”提供的,而且气体对外做多少J 的功,才向环境吸取多少J 的热,供需刚好平衡。系统的“热量密集程度”一点也没有改变!

网友F:
一、wanggq说过的话:

1、人类也完全不可能发明出一种高科技的机器来把已有的“热量”消灭!

2、刘老师光注意到气体吸热,就没注意到气体做功消耗了热!

3、气体对外做多少J 的功,才向环境吸取多少J 的热,供需刚好平衡。系统的“热量密集程度”一点也没有改变!

网友F:
二、正确的说法应该是:

1、“做功”、“传递热量”时系统内能变化的量度;

2、系统内能的增量=外界对系统作的功+系统向外界传递的热量;

3、系统内能包括分子运动的动能和由位置决定的势能;

4、“热量”与“功”存在当量关系;

5、温度是分子运动动能大小的宏观标志;

网友F:
5、所有理想气体的系统变化都遵从热力学第一定律,即能量守恒定律;

6、等温过程说明热、功当量的存在与检测方法;

7、等温过程说明,“热量”不可消灭、不可转化是错误的;

8、所谓“热量密集度”与“温度”的关系是错误的说法,不是通俗的说法;

网友F:
三、关于我的“错误”:

1、我是根据“热量不可消灭、不可转化”的理论,得出等温过程吸热,系统热量密集度是增大的;

2、我是根据“热量密集度增大,温度升高”,得出等温过程是不存在;反证了“热量不可消灭、不可转化”的理论、“热量密集度增大,温度升高”说法是错误的!

3、我本人是反对“热量密集度”的这个说法的!

网友F:
四、已经说清楚了,你也明白了,热功可以转化了,辩论到此打住!

网友E:
  热力学第一定律告诉我们:功可以变为热,热也可以变为功。但是,热力学第二定律还告诉我们:第二类永动机不可能制成!

  刘老师只知道热与功可以转化,但不知道热转化为功需要条件,误以为只要有了热,不论有没有条件就可以把它转化为功!一般大中城市在酷热的季节都会出现严重的电力缺口,按刘老师的想法:酷热天气更不应该出现电力缺口!气候热说明空气的内能更多,这么多的热空气把它的温度降低一点点就能换来我们用不完的电力!但事实上这只是刘老师的错误认识罢了!酷热天气里大中城市出现的电荒正是因为天气太热,人们要消耗大量的电力来降温,从而才造成的电荒!

网友E:
  因为靠消耗气体的“热能”可以对外做功,那么从宏观上看,我们可不可以制造出一种机器把一个城市夏天酷热的环境空气所含的“热能”变成有用的电力呢?我以为那是不可能的!

  曾有人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地球上有大量的海水,它的总质量为1.4×10^18 T,只要这些海水的温度降低0.1摄氏度,就能放出5.8×10^23J 的热量,这相当于1800万个功率为100万千瓦的核电站一年的发电量!为什么人类不去研究这种“新能源”呢?原来,这样做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从理论上讲,这样做违背了物理学的第二热力学定律。

网友E:
  热力学第二定律有多种表述形式。

  1、克劳修斯表述

  热量可以自发地从较热的物体传递到较冷的物体,但不可能自发地从较冷的物体传递到较热的物体;

网友E:
  2、开尔文-普朗克表述

  不可能从单一热源吸取热量,并将这热量变为功,而不引起其他变化。

网友E:
  3、用“熵”的概念来表述

   随时间进行,一个孤立体系中的熵总是不会减少。

网友E:
  热力学第二定律的每一种表述,揭示了大量分子参与的宏观过程的方向性,使我们认识到自然界中进行的涉及热现象的宏观过程都具有方向性。

网友E:
  <wanggq>受到热力学第二定律的种种这些表述的影响,才做出了关于给城市酷热天气降温问题的这样的看法:

  “不管科学技术怎样发达,人类也完全不可能发明出一种高科技的机器来把已有的‘热量’消灭! ”

  至今,人类给酷热的室内空气降温的空调方法主要还是靠对热量的“搬运”!而绝不可能采用让室内空气膨胀对外“做功”的方法!

网友E:
  热力学第二定律在微观层面上的意义:

  孤立系统的一切自然过程总是沿着分子热运动的“无序性增大”的方向进行。

网友F:
          “ 熵 ”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孤立系统的变化是朝着熵增的方向进行的,非孤立系统间,有熵增也有熵减!

网友E:
  地球上活着的有机物的生长,好象是违反热力学第二定律的事例。当土壤里的水分和无机物与二氧化碳结合成植物的一部分时,它们的熵要减小。植物表现得更为有序,因而植物的宏观状态与它们的组成物的宏观状态相比有较小的几率。从一方面来讲,这个过程只有受到太阳辐射才能发生。从另一方面来讲,地球源源不断的吸收太阳巨大的辐射热,而地球平均温度并不发生巨大的升高,只是因为地球还要向寒冷的外层空间辐射热。若我们将吸收和放出的辐射的熵以及生长着的植物和它周围物体的熵都计算在内,就会发现总熵还是增加的,因而并不违反热力学第二定律!

网友E:
  在许多情况下,我们看出系统的一部分的熵减小,而不太容易看出系统的总熵的增大。以冷冻机为例,在我们开动它之后,冷冻机里面较低温度的物质要进一步的降温,同时机外较高的温度要进一步的提高。因此,冷冻机和房间的熵都减小了!但是,冷冻机当然不会自行运转。必须将它的电动机接到电源线上去,而电源线又是通到发电厂的,发电厂(譬如火力发电厂)那里燃料发生燃烧的化学反应产生热,由热再产生蒸汽,使得汽轮机开动起来,再由发电机把汽轮机的机械能转化成电能供冷冻机运转。我们必须连化学反应的熵都一并计算在内,这样我们就能看出整个系统的总熵是增大的!

网友E(2011-08-01):
  关于“热现象”,很多情况下都是错综复杂的!要正确理解其原理,就得认真分清发生“热现象”的因果关系。请参见第47楼的内容。

网友I(2012-06-27):
家里刚买的空调扇挺好用

  风力很大,比一般的电风扇好要一些,2档、3档噪音是有,1档就很安静,不过晚上用1、2档睡都可以了!

  就是这种  http://www.kedooo.net/top.asp?i=43  质量挺好的,没加冰用了几次风力很大,比风扇凉快啊,有点小声音,还有一个小遥控,好用啊~后悔只买了一台……应该再给老妈买一台的~~

  双冰晶,还没用,相信用了后的效果会更好!到商场看过个型号,要5百多,这个价钱值了,便宜一半了。。

网友J(2012-10-10):
引用 网友I:
家里刚买的空调扇挺好用  风力很大,比一般的电风扇好要一些,2档、3档噪音是有,1档就很安静,不过晚上用1、2档睡都可以了!  就是这种  http://www.kedooo.net/top.asp?i=43  质量挺好的,没加冰用了几次风力很大,比风扇凉快啊,有点小声音,还有一个小遥控,好用啊~后悔只买了一台……应该再给老妈买一台的~~  双冰晶,还没用,相信用了后的效果会更好!到商场看过个型号,要5百多,这个价钱值了,便宜一半了。。

又是一个不孝子,这种事情,不用后悔的,直接放爸妈房间不就好了吗?这个就是男人跟女人的区别。男人永远先考虑自己,然后后悔,漫长的后悔!

网友K(2013-03-31):
引用 网友E:
在普通恒温环境条件下做这个“玻意耳实验”(等温变...

引用 网友E:

  不管科学技术怎样发达,人类也完全不可能发明出一种高科技的机器来把已有的“热量”消灭!

  我们只能把“热量”从一个区域转移至另一个区域,或者把“热量”从一种物质转移到另一种物质!

  “热量”的密集程度高,表现出来的征象就是温度高,“热量”的密集程度低,则表现为温度低。

   夏日里,大中城市的平均气温远比乡村的平均气温高的根本原因是:城市里的三多---人多、车多、空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