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数据错误 那里问题

楼主(2011-06-08):
请问这个是什么问题,能给给意见吗 ?

网友A:
不懂,希望高手来看看,楼主可以共享一份fpwin软件吗?我找了好久都没找到,新手刚刚接触松下的

网友A:
可以发我邮箱吗?liujia0520@yahoo.com.cn谢谢了

楼主:
你的邮箱不行。我发出去了。系统又把信退回来了。你的邮箱地址是对的吗 》要不加我QQ296280234  改天给你发份离线的文件  是要松下PLC编程软件吗

网友B:
DT32710,DT32726,  有吗!你没搞错吧,   DT0中又放K31,又放K32不懂你是什么意思!可能这几个数据寄存器有问题

网友C:
楼上的没看出来?DT0是通过不同的密码来执行不同的指令

网友D:
CPU有问题,换CPU吧!

楼主:
这份程序是我朋友写的, 每次都会出现数据错误。刚刚楼上有人说DT0又放K31和K32是触摸屏送画面用的。根据不同的密码画面就不一样了。 这个问题我昨天已经解决了。

网友E(2011-07-18):
我想问题还是出现在dt32710,dt32726,下面的DT0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F(2011-08-26):
说下PLC型号!!!!!!!!!!!!!!!!

网友G(2011-11-02):
这个没关系,是软件用USB与PLC通讯出现问题,

网友H:
也许是程序写错了。

这个地方,你用的双字,别的地方,你用单字来处理了,只是推测,方便的话把程序完整传上来看看。

楼主(2011-12-23):
我这个用的是松下FP-X C40T的  。

  我设置了上载设置,以前没有设置这个时候用原程序监控的时候不会出现这个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