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绘机的部分故障排除方法

楼主(2011-06-08):
    故障现象                                            排查方法                                                        解决方案                                           备注

台达伺服器报警ALE-11                   检查电机连线是否正常,有无松动                  更换电机或连线位置检出器异常

台达伺服器报警ALE-12                           更换伺服器                                                 校正异常

台达伺服器报警ALE-13                             限位或零位被激活             1.检查限位或零位开关和端子板警急停止 2.检查23V电源是否正常

台达伺服器报警ALE-14                       伺服器系统稳定度不够                     更换伺服器 正向极限异常

台达伺服器报警ALE15                  伺服器系统稳定度不够                          更换伺服器 反向极限异常

台达伺服器报警ALE-16                超过伺服器额定负载连续使用或驱动器输出短路     检查是否负载过大或电机电流过高 IGBT温度过高异常

                                                                                                    检查伺服器输出接线
台达伺服器报警ALE-17             存贮器资料存取异常                                           &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