闭环时候,丝杠的传动精度重要吗?

楼主(2011-06-09):
开环的时候,的确丝杠的精度肯定有很大的影响。但是我不清楚闭环的时候,丝杠是不是重要,感觉只要作为反馈元件的光栅尺精度绝对好,那平台丝杠的精度什么的即使差一点,也没什么关系的吧,电机总会把平台拖到目标位置,使稳态误差减小到0或者就是正负1个count的抖动。所以我想问,机械精度是怎样体现在闭环的定位精度上的,这个一直不能理解。

网友A:
正要的,光栅尺只能在机械精度在一定范围内提高精度。当机械精度超过这个范围了,加光栅,只会让精度更加不好。

楼主:
假如光栅尺完全准确,反馈就完全准确为什么会让精度更加不好,机械烂一点没关系啊,反正有反馈,让电机在那边转好了,把平台传动到想要的位置就好了。请问我这样理解对不对。还有就是定位精度的真正概念是什么。假如到位后,平台在那边以一个很大的幅度抖动,那此时我怎么确定本次定位的位移,我想一直在抖的话,是不是该取平均值。

网友B:
做全闭环后,丝杠的精度要求不高了,不过全闭环对机械刚性要求略高。

网友C:
如果只看定位精度,不管定位过程,丝杠的精度不重要.

网友D:
我也想知道,LZ问的问题正是我想问的。希望各位大侠来回答

网友E:
如果是连续加工,都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全闭环后,丝杠的精度要求不高了,不过全闭环对机械刚性要求略高。

那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即使光栅尺完全精确,假如机械做的不一致的话,平台不一定是以理想位置为中心的抖来抖去的。因为两边的机械性能不一致,比如说摩擦 间隙等特性不一致,就是所谓的刚性不好,从而影响了定位精度。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还是这个问题,假如刚性很好,那这个抖来抖去到底算不算精度呢?还是每次求平均值后的那个值,作为该次测量的最终值。还是随机的测到哪里算哪里,反正测多了,后面可以用方差来统计。

网友F:
楼主你好,闭环系统检测的是工作台实际移动的距离,不象半闭环系统只是检测丝杆的转角,在全闭环系统中工作台实际移动距离与电机的转角进行比较,差值超过设定值时设备报警,所以丝杆的精度要与光栅的精度匹配,这样设备的精度才能满足加工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好,闭环系统检测的是工作台实际移动的距离,不象半闭环系统只是检测丝杆的转角,在全闭环系统中工作台实际移动距离与电机的转角进行比较,差值超过设定值时设备报警,所以丝杆的精度要与光栅的精度匹配,这样设备的精度才能满足加工要求;

怎样才算是丝杆的精度要与光栅的精度匹配,当然两者都是越高越好啊,请问我的理解对不对。

网友G:
要看情况,如果只是直线加工丝杆重要性体现的不是很重要,只要相对的补偿丝杆间隙就可达到相对的加工光洁度。但是在园加工时体现出丝杆精度重要性,如果丝杆的等级相差很多靠补偿丝杆间隙很难补偿回来,必须要使用参数调整软件整体的调整参数,这是个非常繁琐调整工作,每台机床调整参数都会不一样,增加工作难度,有时还不如半闭环的。体现的最为明显的园加工时在直线轴换向时出现停顿,加工面出现凹凸现象。如果丝杆等级与光栅精度相同可以很简单的间隙补偿,消除轴换向凹凸现象。

网友H:
刚性一定要好 我做的闭环控制做金属切削 机械间隙太大 抖动过大 切出来形状要比刀具大不少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如果只看定位精度,不管定位过程,丝杠的精度不重要.

这句话说的也很精辟。

但是精度不重要,不是不要,还要一定的范围内。

这个问题比较广,最主要看你应用方面的。不好确定。最适合才算最好。

网友J:
“感觉只要作为反馈元件的光栅尺精度绝对好,那平台丝杠的精度什么的即使差一点,也没什么关系的吧”

1、位置控制精度决定位置检测反馈元件光栅尺精度,与平台丝杠的精度没有关系;

2、即就是开环,只要检测位置的元件是光栅尺,也一样!

3、如果是根据平台丝杠的参数计算被控运动位置,与丝杠的参数精度有关;

网友J:
4、如果平台丝杠在运动中,造成测量误差,影响测量结果,那另当别论;

网友K:
丝杠滴晃量要是大咧,,,,,怕是测滴再准,你也控不住尿?~~~~~~~~~~

为啥呢?

不论对那个专业,不论控制手段有多高明多B拽,不确定性呀,那是木法控制滴鸟!

网友L:
影响动态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