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出错报警

楼主(2011-06-09):
我公司有一台三菱FX2N系列的PLC,不定期出现系统错误报警,停电复位后又能正常使用,请问一下是什么问题造成的?

网友A:
电脑连上监控下看是什么错误

网友B:
这两年好多人买了水货三菱FX系列PLC(就是仿冒的),这种PLC的芯片是从旧的机子上折下的,而电路板则是他们克隆出来的.这种PLC性能很差,有时候某个输出点会没有输出,有的用过几天或更长时间后,也会出现系统报警,就像楼主说的那样,有的程序还会部分丢失或全部丢失,如果楼主PLC是刚用不久的就要确认一下是不是正品,如果确认是正品的,连上电脑监控看下具体是什么错误,排除了软件方面的原因,就是硬件问题了

楼主:
我没有监控程序,报警时只有输入点,没有输出点,相当于STOP状态,断电又重新上电后,就正常了,到现在还没出问题。

网友C:
可以监控程序的运行状态,查找故障原因;
程序运行中,产生的结果,也可能出错;比如,执行某些指令,使扫描周期过大等。

网友D:
若该灯闪亮,说明PLC用户程序的内容因外界原因发生了改变,可能的原因有“锂电池电压下降,外部干扰的影响和PLC内部故障,写入程序时产生语法错误”。
若该灯常亮,表示PLC的CPU误动作后,监控定时器使CPU恢复了正常工作!

网友E:
正品和仿制品有什么办法区别的??????????????

网友F:
外观印刷  里面的继电器 看D8001的数据 别的不知道了  呵呵

www.ytleader.cn

网友G:
对,用电脑看一下报警显示

网友H:
你的现场工业干扰多不多?比如说象变频器、电磁器件、大电机、电焊机和火花设备等,如果有的话可能是电磁干扰照成的,PLC虽然有一定的抗干扰能力,但遇到较强的电磁干扰还是容易出错的。建议加装PEVIO抗电磁干扰器试试,www.abc801.com有详细介绍,可以加我QQ767864215进一步探讨。

网友I:
对的   出错了  就用电脑监控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