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TDE MACNO变频器说明书

楼主(2011-06-09):
    手里有一台TDE MACNO变频器,没有说明书,想要裸机把它驱动起来,请高手指点一二,更希望能提供说明书,将不甚感激!

网友A(2011-07-23):
2.1.3. POWER CIRCUIT RATINGS
DSCT-03N DSCT-07N DSCT-15N DSCT-22N DSCT-28N DSCT-37N DSCT-47N
3-PHASE MAIN SUPPLY
3 x (340 ÷ 460 ) Veff. 45÷65 Hz
MAX OUT.3-PHASE
VOLTAGE
3 x Vi x 0.9 (Vi = voltage input)
OUTPUT FREQUENCY
0 ÷ 400 Hz
NOMINAL RMS CURRENT
(A )
3.5 7 15 22 28 37 47
MAX RMS CURRENT
( A )
100 ms per f=0
2.5 s per f>2.5 Hz
7 14 30 44 56 74 94
CLAMPING VOLTAGE
720 V c.c.
OVERVOLTAGE LEVEL
(V)
800 Vcc
PEAK CLAMP CURRENT
A (t<0.3 sec.)
9 18 24 36
MINIMUM VALUE OF
RESISTIVE LOAD 􀈍 (W)
82 (100W) 82 (100W)||
82 (100W)
≅ 40Ω 200W
15 (300W) +
15 (300W)
≅ 30Ω 600W
10 (300W) +
10 (300W)
≅ 20Ω 600W

网友A:
不知你要哪个型号1. GENERAL SAFETY INFORMATION...................................................................................................... 1-1
1.1. WARNINGS..................................................................................................................................... 1-2
2. CHARACTERISTICS .............................................................................................................................. 2-1
2.1. TECHNICAL DATA FOR DSC/DSCT DRIVES.............................................................................. 2-2
2.1.1. REGULATING MAGNITUDES ...................................................................................................... 2-2
2.1.2. POWER CIRCUIT (DSC)............................................................................................................... 2-2
2.1.3. POWER CIRCUIT RATINGS......................................................................................................... 2-3
3. FIRST INSTALLATION INSTRUCTIONS............................................................................................... 3-1
3.1. GENERAL SCHEME OF THE DSC DRIVE CONNECTIONS (3 X 220VAC).................................. 3-1
3.2. GENERAL SCHEME OF DSCT DRIVE CONNECTIONS (3 X 380 VAC)....................................... 3-2
3.3. DEFAULT CONNECTIONS.............................................................................................................. 3-3
3.4. KEYPAD .......................................................................................................................................... 3-4
3.4.1. DESCRIPTION OF KEYBOARD OPERATION............................................................................. 3-4
3.4.2. IDLE STATE ................................................................................................................................. 3-4
3.4.3. SETTING AND READING OF PARAMETERS AND CONNECTIONS......................................... 3-4
3.4.4. DISPLAY OF INTERNAL MAGNITUDES...................................................................................... 3-4
3.4.5. DISPLAY OF I/O AND ALARMS ................................................................................................... 3-4
3.5. SAVING AND RESETTING PARAMETERS.................................................................................... 3-5
3.6. DESCRIPTION OF FONDAMENTAL DATA.................................................................................... 3-5
3.6.1. PARAMETERS............................................................................................................................. 3-5
3.6.2. CONNECTIONS ............................................................................................................................ 3-5
3.7. GETTING STARTED........................................................................................................................ 3-6
3.8. MALFUNCTIONING WITH ALARM SIGNAL : DIAGNOSIS........................................................... 3-6
4. ANTI-INTERFERENCE MEASURES...................................................................................................... 4-1
5. DESCRIPTION OF THE SIGNALS ON THE CONNECTORS ............................................................... 5-1
5.1. CONNECTING CABLE TO RESOLVER (CONNECTOR J4) ..................................................... 5-1
5.2. SERIAL LINE CONNECTOR (CONNECTOR J5) ............................................................................ 5-1
5.3. SIGNALS ON THE CONNECTORS................................................................................................. 5-2
5.3.1. LOGIC SIGNALS (CONNECTOR J1) ........................................................................................... 5-2
5.3.2. ANALOG SIGNALS (CONNECTOR J2)........................................................................................ 5-2
5.3.3. FREQUENCY INPUT CONNECTOR (CONNECTOR J6) ............................................................ 5-2
5.4. SIGNALS ENCODER EMULATION (CONNECTOR J3) ................................................................ 5-3
6. POWER: CONNECTIONS AND SIZING................................................................................................. 6-1
6.1. POWER OF DSC DRIVE ................................................................................................................. 6-1
6.1.1. TRANSFORMER SIZING.............................................................................................................. 6-1
6.2. POWER OF DSCT DRIVE ............................................................................................................... 6-1
6.2.1. CALCULATION OF THE REACTANCE OR OF THE AUTOTRANSFORMER ............................ 6-1
6.2.2. SIZING OF PROTECTIVE FUSES AND CABLES........................................................................ 6-2
6.3. AUXILIARY POWER SUPPLY (OPTIONAL) ................................................................................... 6-2
6.4. CONNECTION WITH SOFT-START CIRCUIT................................................................................ 6-3
7. CONFIGURATIONS............................................................................................................................... 7-4
7.1. LOGIC INPUTS CONFIGURATION................................................................................................. 7-4
7.2. LOGIC OUTPUTS CONFIGURATION............................................................................................. 7-5
7.3. ANALOGIC OUTPUT CONFIGURATION........................................................................................ 7-5
7.4. OUTPUT ENCODER SIMULATION CONFIGURATION ................................................................. 7-6
8. DIAGNOSTICS....................................................................................................................................... 8-1
8.1. DISPLAYS ....................................................................................................................................... 8-1
8.2. EXCLUSION AND ALARMS ............................................................................................................

网友B(2022-03-27):
来联系我吧  TDE MACNO伺服软件资料齐全  专业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