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奈德ATV61变频器OPF1故障

楼主(2011-06-09):
故障描述:有一台正常用了2年多的ATV61变频器(37KW)在前几天在运行过程中突然停机,现在变频器刚启动时就报OPF1故障,检查电机与变频器的接线都没问题,还是启动不了;然后把变频器里的OPT参数设为NO屏蔽掉输出缺相报警在启动,变频器正常启动运行不到2分钟热继电器(变频器输出与电机之间安装有一个热继电器,但没有接触器)动作,变频器停止运行。

请问各位老师,这是什么原因,是变频器内部元器件损坏吗,要怎么检测?

谢谢!

网友A(2011-07-24):
OPF1为:“电机缺1相”故障。你说变频器输出与电机之间安装有一个热继电器,但没有接触器,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你可以把热继电器都去掉,试机,如果还是OPF1故障,测试电机绝缘是否有问题;如电机正常,则变频器本身内部有问题,技术交流18602021151

网友B(2011-11-03):
大家如果在施耐德变频器使用上有疑难问题的话,可以参考这本书《施耐德变频器的应用》,此书于11年10月出版,
作者邢建中 ,此书在各大网上书店(如当当网,淘宝网,中国图书网,中国科技金书网,卓越网)和各地大的书店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