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CS800过流问题

楼主(2011-06-09):
两台ACS800变频器对两台电机调速驱动一条皮带,就地启动的时候没有任何问题,集中控制软启动时,大概半个小时变频器就会报过流故障,当时电流不到150A,就地情况下300+A也不报故障的,集中控制给定频率的方式是通过上位机给两台变频器同样的4~20MA输入,求高手告诉俺为啥会出现这种状况,有没什么解决方法,谢谢

网友A:
建议改变控制方式,统一个信号驱动两台变频器带动一条皮带,这个现象经常出现在长皮带拖动中

网友B(2011-07-09):
这两台机子应该采用主从控制,,,ABB ACS800有专门的主从控制手册,,,

网友B:
补充一下,,还得加扩展模块

网友C:
应用主从控制应该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