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在正常运行当中偶尔自停,造成全线停机个人经历

楼主(2011-06-09):
PLC在正常运行当中偶尔自停有很多的原因,如供电异常、24VDC模块故障或保护等、外部急停等停车信号问题、及外部24VDC接地破损短路等、还有就是DP网络故障掉站等等;以下主要以我在工作当中实际遇到的几种情况及解决措施来说说,算是抛砖引玉吧。

1、在我们公司一个线材车间曾遇到过这类事故,PLC没有故障信息自动全线停车,有人说信号干扰、有的说有强磁干扰等造成的这一情况,在检查的时候并没有发现有什么干扰源,所以排除干扰问题后试车,发现并没有再次停机,但没几天就有开始了自停的事故而且以后是越来越频繁,没办法我去进行了一次检查,根据操作人员及电气负责人的反映情况进行了分析又看了PLC的自诊断信息发现总是有这么2-3个DP站掉站造成PLC无法进行通讯工作而自停,检查那2个设备的通讯模块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鉴于完全生产的考虑我将这2个站的通讯模块及972插头进行了更换,更换完毕后进行试车并没有再次发生此类事故运转快3个月了也没发生过。分析:当时更换972头的时候原来用的是压接式;并且接线的时候把网线线皮去了只压接了铜线裸线,而且压的很短,后来更换的是螺丝紧固的972头,用到现在一直也没有发生掉站故障;后来换下的通讯模块换到别的上面用也没有发生这类的事故。所以在做网线时一定要按照标准来做,不能少了步骤而省事,尤其是多股网线接线不注意很容易导致线间短路,造成偶尔掉站停机的事故,而且这种故障很难找到真正的原因无形增加了事故处理的时间及方向等。

楼主:
2、PLC因为307电源模块损坏造成PLC偶尔自停,在生产过程当中电源模块很容易因为过压或过流等原因造成电源模块烧毁,一次彻底坏了并不可怕,就怕内部一些元件性能老化或降低等原因造成PLC时好时坏的状态,我曾遇到过这样的一件事,也是PLC偶尔自停还没有故障信息,查PLC诊断系统只有在几点几分断电的记录,检查电源接线没有问题,隔离变压器也没有烧毁的痕迹,测量电压也是正常的,后来看了一下307电源模块在外表上也没有什么问题;没办法将这些重新紧固了下试车运转后并没有问题,派人监视PLC柜观察PLC的运行状况开车生产,过了2天也没有发生过PLC自停的事情,正当要下结论的时候第3天打电话说又自停了1次并没有外部故障等信息,我到现场后问了一下监视人员当时PLC是什么状态,他说也没注意,不过他说好像PLC突然闪了一下,我问怎么闪的,他说24VDC指示及IO指示闪了下。我想是不是电源模块有问题啊,所以又进行了一次检测,发现307电源220VAC正常,输出24VDC也没问题,只能与生产单位要了点时间我想看看是不是电源模块的问题,所以就找了块新的换上了,拆下原来的后发现电源模块上口的通风散热口处已经烧的不成样子了,因为PLC安装的比较高而且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烧坏的所以以前检查时并没有什么异味,也看不到上面情况(主要是没想到)。更换后生产到现在也没有再次发生这类事故。所以我们做维修的一定心细一点,尽可能的将可能发生某类事故的点、线及设备进行仔细的检查,尤其平时不注意的地方很容易导致我们维修人员的检修误区。

3、再有一点呢那就是外部电源接地了,简单点了写的太多头有点疼了不好意思。有次某个车间说PLC时不时自停,而且报急停故障,我想是不是谁按急停了(因为以前发生过这类事,操作人员不承认怕担责任,如果操作不当的话是要罚钱的),生产工及操作工都说没有,而且这类事情最近几天已经有了几次了,我想不能吧,后来问了电气负责人以前都采取什么措施,说完后我想应该没问题了啊,后来我又问这几天有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故如跑钢什么的,操作工说前几天有过一次跑钢并烫坏一些设备的线路,没2天就出现的这样的事情了,而且现在是越来越频繁了,我根据他们说的到跑过钢的那几个地方看了下,果然有地方不对,在2#剪后面的一个接近开关线24VDC线没有绝缘胶布,这个接近开关主要是为了给剪子定停车位的,给PLC停车信号,将线包扎好后又检查了其它地方发现没问题了开车生产。后没有再次发生过。分析主要原因是当时电工急着接线,尤其很多线路都临时处理包扎的,所以很容易因为急着生产而仓促的进行作业。建议遇到这类事故临时处理完毕后一定要在检修或大修时进行规范整理,可避免很多突发事故。

4、造成PLC突然断电有自己好的情况,跟上述的现象差不多,主要是接线问题,如隔离变压器线头虚接造成偶尔PLC断电自停,那次运气比较好检查隔离变压器的时候发现了220VAC二次侧有一线头虚搭造成PLC时不时的自停造成全线停车事故,接好后没问题了。预防措施:一定要在检修或大修时将端子线重新紧固并做日常检查作业,接线时最好将线在螺丝上绕一个圈再紧固这样可以减少很多事故的发生,即使螺丝松了一般也不会因为接线出事故。

5、在铺设线路时一定要注意PLC单独接地,PLC柜与电力地不能接线条件好的话可以考虑单独走地线并做接地系统,标准就不说了。曾遇到过这样的事,因为一加油机运转时电缆破损与电缆槽打火使通讯模块烧坏,造成整个网络的瘫痪。

傻?傻

网友:
我以前出现过PLC报警 怎么弄都不行  后来隔了一夜就好了``到现在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还有可能是PLC 的DP 通信口有问题,我曾经遇到过

网友B:
我们流水线的PLC也是这样的!输出点突然自动掉电!也查不出什么原因!将PLC重新启动后又好了,过一会儿输出点又自动掉电。弄了几天现在又突然好了!说不出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流水线的PLC也是这样的!输出点突然自动掉电!也查不出什么原因!将PLC重新启动后又好了,过一会儿输出点又自动掉电。弄了几天现在又突然好了!说不出什么原因。

检查一下恶劣环境下的电缆吧,我想很可能电缆有破损现场有水什么的导电物体或液体造成的这种现象,一般如你说的情况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只是平时或许你没有注意到这点吧!

楼主:
在流水线中可以跳过故障点吗?

网友C:
工厂里搞维护,不外乎两种故障,一是硬件故障,二是软件上故障,而且前者往往多点,需要细心发现,摸索出规律

网友D:
学习啦,但我司那个S7-318-2DP 与PHOENIX的INTERBUS总线连接在一起通讯的,原不直正常,最近偶也有通讯不良。

网友E:
楼主,辛苦啦!我对plc的网络知识很薄弱,感觉无法下手。能请你讲讲这方面的知识吗?在哪里能看到网络是否正常工作呢?

网友F:
我也遇见过这样的问题,重新启动就好了

网友G:
设备维修中,“不明”故障最不好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辛苦啦!我对plc的网络知识很薄弱,感觉无法下手。能请你讲讲这方面的知识吗?在哪里能看到网络是否正常工作呢?

我接触时间也是不长,对于您的要求我很愿意将个人经验及经历与大家分享!我会一直关注这个帖子的。

楼主:
1. PID常用口诀: 参数整定找最佳, 从小到大顺序查,先是比例后积分,最后再把微分加,曲线振荡很频繁,比例度盘要放大,曲线漂浮绕大湾,比例度盘往小扳,曲线偏离回复慢,积分时间往下降, 曲线波动周期长,积分时间再加长,曲线振荡频率快,先把微分降下来,动差大来波动慢,微分时间应加长,理想曲线两个波,前高后低4比1
2. 一看二调多分析,调节质量不会低 2.PID控制器参数的工程整定,各种调节系统中P.I.D参数经验数据以下可参照:  温度T: P= 20~60%,T=180~600s,D=3-180s压力P: P=30~70%,T=24~180s,   液位L: P=20~80%,T= 60~300s,   流量L: P=40~100%,T=6~60s。 3.PID控制的原理和特点     在工程实际中,应用最为广泛的调节器控制 规律为比例、积分、微分控制,简称PID控制,又称PID调节。PID控制器问世至今已有近70年历史,它以其结构简单、稳定性好、工作可靠、调整方便而 成为工业控制的主要技术之一。当被控对象的结构和参数不能完全掌握,或得不到精确的数学模型时,控制理论的其它技术难以采用时,系统控制器的结构和参数必 须依靠经验和现场调试来确定,这时应用PID控制技术最为方便。即当我们不完全了解一个系统和被控对象﹐或不能通过有效的测量手段来获得系统参数时,最适 合用PID控制技术。PID控制,实际中也有PI和PD控制。PID控制器就是根据系统的误差,利用比例、积分、微分计算出控制量进行控制的。  比例 (P)控制  比例控制是一种最简单的控制方式。其控制器的输出与输入误差信号成比例关系。当仅有比例控制时系统输出存在稳态误差(Steady- state error)。  积分(I)控制  在积分控制中,控制器的输出与输入误差信号的积分成正比关系。对一个自动控制系统,如果在进入稳态后存 在稳态误差,则称这个控制系统是有稳态误差的或简称有差系统(System with Steady-state Error)。为了消除稳态误差,在控 制器中必须引入“积分项”。积分项对误差取决于时间的积分,随着时间的增加,积分项会增大。这样,即便误差很小,积分项也会随着时间的增加而加大,它推动 控制器的输出增大使稳态误差进一步减小,直到等于零。因此,比例+积分(PI)控制器,可以使系统在进入稳态后无稳态误差。  微分(D)控制  在微分 控制中,控制器的输出与输入误差信号的微分(即误差的变化率)成正比关系。 自动控制系统在克服误差的调节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振荡甚至失稳。其原因是由于存 在有较大惯性组件(环节)或有滞后(delay)组件,具有抑制误差的作用,其变化总是落后于误差的变化。解决的办法是使抑制误差的作用的变化“超前”, 即在误差接近零时,抑制误差的作用就应该是零。这就是说,在控制器中仅引入“比例”项往往是不够的,比例项的作用仅是放大误差的幅值,而目前需要增加的是 “微分项”,它能预测误差变化的趋势,这样,具有比例+微分的控制器,就能够提前使抑制误差的控制作用等于零,甚至为负值,从而避免了被控量的严重超调。 所以对有较大惯性或滞后的被控对象,比例+微分(PD)控制器能改善系统在调节过程中的动态特性。

楼主:
目录
1 产品概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新内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S7--200 CPU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S7-200扩展模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STEP 7--Micro/WIN编程数据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
通讯方式选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
显示面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
2 入门指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
连接S7--200 CPU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
创建一个例子程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
下载例子程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4
将S7--200转入RUN模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4
3 安装S7-2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
S7--200设备的安装指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6
S7--200模块的安装和拆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7
接地和接线指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
4 PLC原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3
理解S7--200如何执行您的控制逻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4
访问S7-200的数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7
了解S7--200如何保存和恢复数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6
选择S7--200 CPU的工作模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0
使用S7-200资源管理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1
S7--200的特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1
5 编程原则、约定和特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1
设计一个微型PLC系统的指导原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2
程序的基本组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3
用STEP7--Micro/WIN创建用户程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5
选择SIMATIC和IEC 1131--3指令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7
理解程序编辑器中使用的惯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8
使用向导帮您创建控制程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0
S7--200中的出错处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0
在数据块中指定地址和初始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2
用符号表来定义变量的符号地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2
使用局部变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3
用状态图来监视用户程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3
创建一个指令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4
应用程序的调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4
S7-200可编程序控制器系统手册
x
6 S7-200指令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5
用于描述指令的习惯用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7
S7--200存储器范围及特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8
位逻辑指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0
触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0
线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3
逻辑堆栈指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5
RS触发器指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7
时钟指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8
通讯指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1
网络读写指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1
发送和接收指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6
获取口地址和设定口地址指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5
比较指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6
数值比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6
字符串比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8
转换指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9
标准转换指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9
ASCII码转换指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3
字符串转换指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7
编码___________和解码指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2
计数器指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3
SIMATIC计数器指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3
IEC计数器指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6
高速计数器指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8
脉冲输出指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33
数字运算指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40
加、减、乘、除指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40
整数乘法产生双整数和带余数的整数除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42
数学功能指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43
增加和减少指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44
比例/积分/微分(PID)回路控制指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45
中断指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3
逻辑操作指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61
取反指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61
与、或和异或指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62
传送指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64
字节、字、双字或者实数传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64
字节立即传送(读和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65
块传送指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66
程序控制指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67
条件结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67
停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67
看门狗复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67
For -- Next循环指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69
跳转指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71
顺控继电器(SCR)指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72
诊断LED指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78
目录
xi
移位和循环指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79
右移和左移指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79
循环右移和循环左移指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79
移位寄存器指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81
字节交换指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83
字符串指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84
表指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89
填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89
先进先出和后进先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0
内存填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2
查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3
定时器指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6
SIMATIC定时器指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6
IEC定时器指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
时间间隔定时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3
子程序指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4
7 通过网络进行通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9
理解S7--200网络通讯的基本概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10
为网络选择通讯协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14
通讯接口的安装和删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20
网络的建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21
用自由口模式创建用户定义的协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26
在网络中使用调制解调器和STEP 7--Micro/WI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28
高级议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33
组态RS-232/PPI多主站电缆实现远程操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39
8 硬件故障诊断指南和软件调试工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43
调试应用程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44
显示程序状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46
使用状态图来显示和修改S7--200中的数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47
强制指定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48
指定程序执行的扫描周期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48
硬件故障诊断指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49
9 S7-200开环运动控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51
概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52
使用PWM (脉宽调制)输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53
开环位控用于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的基本信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55
通过位控向导创建指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60
PTO指令的错误代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64
位控模块的特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65
组态位控模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67
通过位控向导为位控模块创建指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73
位控模块的示例程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85
使用EM253控制面板监视位控模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90
位控模块和位控指令的错误代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92
高级议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94
理解位控模块所支持的参考点寻找模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03
S7-200可编程序控制器系统手册
xii
10 创建调制解调模块程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07
EM241调制解调模块特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08
利用调制解调扩展向导组态EM241调制解调模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14
调制解调指令和限定概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18
EM241调制解调模块指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19
EM241调制解调模块示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23
支持智能模块的CPU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23
EM241调制解调模块的特殊存储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23
高级议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25
消息电话号码格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27
文本消息格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28
CPU数据传送消息格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29
11 使用USS协议库控制MicroMaster驱动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31
使用USS协议的要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32
计算与驱动通讯的时间要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32
使用USS指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33
USS协议指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34
USS协议示例程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41
USS执行错误代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42
连接并设置3系列MicroMaster驱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42
连接和设置4系列MicroMaster驱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45
12 使用Modbus协议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47
概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48
使用Modbus协议的要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48
Modbus协议的初始化和执行时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49
Modbus地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50
使用Modbus主站指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51
使用Modbus从站指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52
Modbus协议指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53
高级议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62
13 使用配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65
概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66
配方的定义和术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67
使用配方向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67
由配方向导创建的指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71
14 使用数据归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73
概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74
使用数据归档向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75
由数据归档向导创建的指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79
15 PID自整定和PID整定控制面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81
理解PID的自整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82
扩展回路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82
先决条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85
自滞后和自偏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85
自整定序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86
目录
xiii
异常情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87
关于过程变量超限的说明(结果代码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87
PID整定控制面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88
A 技术规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91
通用技术规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92
CPU规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96
数字量扩展模块规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05
模拟量扩展模块规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12
热电偶和RTD(热电阻)扩展模块规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24
EM277 PROFIBUS--DP模块规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38
EM241调制解调模块规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50
EM253位控模块规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52
(CP243--1)以太网模块规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58
(CP243--1IT) Internet模块规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60
(CP243--2) AS--i接口模块规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63
可选卡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65
扩展电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66
RS-232/PPI多主站电缆和USB/PPI多主站电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67
输入仿真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71
B 计算功率分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73
C 错误代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77
致命错误代码和消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78
运行程序错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79
编译规则错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80
D 特殊内存(SM)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81
SMB0:状态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82
SMB1:状态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82
SMB2:自由端口接收字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83
SMB3:自由端口奇偶校验错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83
SMB4:队列溢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83
SMB5:I/O状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84
SMB6:CPU ID寄存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84
SMB7:保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84
SMB8至SMB21:I/O模块标识和错误寄存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85
SMW22至SMW26:扫描时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86
SMB28和SMB29:模拟调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86
SMB30和SMB130:自由端口控制寄存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86
SMB31和SMW32:永久存储器(EEPROM)写控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87
SMB34和SMB35:用于定时中断的时间间隔寄存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87
SMB36至SMB65:HSC0、HSC1和HSC2寄存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87
SMB66至SMB85:PTO/PWM寄存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89
SMB86至SMB94,SMB186至SMB194:接收消息控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90
SMW98:扩展I/O总线错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91
SMB130:自由端口控制寄存器(参见SMB3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91
SMB131至SMB165:HSC3、HSC4和HSC5寄存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91
SMB166至SMB185:PTO0、PTO1包络定义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92
S7-200可编程序控制器系统手册
xiv
SMB186至SMB194:接收消息控制(参见SMB86至SMB9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92
SMB200至SMB549:智能模块状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93
E S7-200订购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95
F STL指令的执行时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99
G S7-200快速参考信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05
H S7-200CN产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11
S7-200CN产品的合格证和认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12
S7-200CN产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13
产品概述
S7--200系列是一种可编程序逻辑控制器(Micro PLC)。它能够控制各种设备以满足自动化控制
需求。
S7--200的用户程序中包括了位逻辑、计数器、定时器、复杂数学运算以及与其它智能模块通讯等指
令内容,从而使它能够监视输入状态,改变输出状态以达到控制目的。紧凑的结构、灵活的配置和强
大的指令集使S7--200成为各种控制应用的理想解决方案。
在本章中
新增内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S7--200 CPU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S7-200扩展模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STEP 7--Micro/WIN编程数据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
通讯方式选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
显示面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

楼主:
如果有需要的可以留一个邮箱我给你发过去

楼主:
SIMATIC S7-200的新特征包括两个新模拟扩展模块:
_ EM 231模拟量输入RTD,4输入
_ EM 231模拟量输入热电偶,8输入
_ 附录H,S7-200CN产品
S7--200 CPU
S7-200 CPU将微处理器、集成电源、输入电路和输出电路集成在一个紧凑的外壳中,从而形成了一
个功能强大的Micro PLC。参见图1--1。在下载了程序之后,S7--200将保留所需的逻辑,用于监控
应用程序中的输入输出设备。
I/O LED
状态LED:
系统故障/诊断
(SF/DIAG)
RUN
STOP
可选卡:
存储卡
实时时钟
电池
通讯口
接线端子排
(CPU 224、CPU 224XP
和CPU 226上可插拔)
用于装上标准(DIN)导轨的夹片
盖板:
模式选择器开关(RUN/STOP)
模拟调整电位计
扩展端口(用于大多数CPU)
图1--1 S7-200 Micro PLC
产品概述第1章
西门子公司提供多种类型的CPU以适应各种应用。表1--1中对CPU的一些特性作了简单比较。详细信
息参见附录A。
表1--1 S7--200的技术指标
特性CPU 221 CPU 222 CPU 224
CPU 224XP
CPU 224XPsi
CPU 226
外形尺寸(mm) 90 x 80 x 62 90 x 80 x 62 120.5 x 80 x 62 140 x 80 x 62 190 x 80 x 62
程序存储器:
带运行模式下编辑
不带运行模式下编辑
4096字节
4096字节
4096字节
4096字节
8192字节
12288字节
12288字节
16384字节
16384字节
24576字节
数据存储器2048字节2048字节8192字节10240字节10240字节
掉电保护时间50小时50小时100小时100小时100小时
本机I/O
数字量
模拟量
6输入/4输出
--
8输入/6输出
--
14输入/10输出
--
14输入/10输出
2输入/1输出
24输入/16输出
--
扩展模块数量0个模块2个模块1 7个模块1 7个模块1 7个模块1
高速计数器
单相
两相
4路30KHz
2路20KHz
4路30KHz
2路20KHz
6路30KHz
4路20KHz
4路30 kHz
2路200 kHz
3路20 kHz
1路100 kHz
6路30KHz
4路20KHz
脉冲输出(DC) 2路20KHz 2路20KHz 2路20KHz 2路100 kHz 2路20KHz
模拟电位器1 1 2 2 2
实时时钟卡卡内置内置内置
通讯口1 S--485 1 S--485 1 S--485 2 RS--485 2 RS--485
浮点数运算是
数字I/O映像大小256 (128输入/128输出)
布尔型执行速度0.22毫秒/指令
1 您必须计算电源消耗定额,从而确定S7--200 CPU能为您的配置提供多少功率(或电流)。如果超出CPU电源消耗定额,则可能无法连接最大数
目的模块。有关CPU和扩展模块电源要求的信息,请参见附录A,有关电源消耗定额的信息,请参见附录B。
S7-200可编程序控制器系统手册
S7--200扩展模块
为了更好地满足应用要求,S7--200系列为您提供多种类型的扩展模块。您可以利用这些扩展模块完
善CPU的功能。表1--2列出了现有的扩展模块。关于特定模块的详细信息,可参见附录A。
表1--2 S7--200扩展模块
扩展模块类型
数字量模块
输入8xDC输入8xAC输入16xDC输入
输出4xDC输出4x继电器8x继电器
8xDC输出8xAC输出
混合4xDC输入/
4xDC输出
8xDC输入/
8xDC输出
16xDC输入/
16xDC输出
32xDC输入/
32xDC输出
4xDC输入/
4x继电器
8xDC输入/
8x继电器
16xDC输入/
16x继电器
32xDC输入/
32x继电器
模拟模块
输入4x模拟输入8x模拟输入4x热电偶输入8x热电偶输入
2xRTD输入4xRTD输入
输出2输出4x模拟输出
混合4x模拟输入
4x模拟输出
智能模块
位置调制解调器PROFIBUS--DP
以太网Ethernet IT
其它模块
ASI SIWAREX MS1
1 在附录A中没有包括详细信息。请参见模块文档。
产品概述第1章
STEP 7--Micro/WIN编程软件
STEP 7--Micro/WIN编程软件为用户开发、编辑和监控自己的应用程序提供了良好的编程环境。为了
能快捷高效地开发您的应用程序,STEP 7--Micro/WIN软件为您提供了三种程序编辑器。为了便于您
找到所需的信息,STEP 7--Micro/WIN提供了详尽的在线帮助以及文档光盘,该光盘含有本手册的电
子版、应用示例和其它有用的信息。

楼主:
计算机配置要求
STEP 7--Micro/WIN既可以在PC机上运行,也可以在西门子编程设备上运行。计算机或编程设备的
最低配置要求如下:
_ 操作系统:
Windows 2000、Windows XP、
Vista
_ 至少350M空闲硬盘空间
_ 鼠标(推荐)
图1--2 STEP 7--Micro/WIN
安装STEP 7--Micro/WIN
将STEP 7--Micro/WIN的安装光盘插入计算机光驱。安装向导程序将自动启动并引导您完成整个安装
过程。关于安装STEP 7--Micro/WIN的更多信息,可以参考Readme文件。
提示
要在Windows 2000、Windows XP或Windows Vista操作系统上安装STEP 7--Micro/WIN,必须以
管理员权限登录。
通讯方式选择
西门子提供两种用于将计算机连接至S7--200的编程选项:一种是带PPI多主站电缆的直接连接,另一
种是带MPI电缆的通讯处理器(CP)卡。
要将计算机连接至S7--200,使用PPI多主站编程电缆是最常用和最经济的方式。它将S7--200的编程
口与计算机的RS--232相连。PPI多主站编程电缆也可用于将其它通讯设备连接至S7--200。
S7-200可编程序控制器系统手册
显示面板
文本显示器
文本显示(TD)是一种可连接至S7--200的显示设备。通过使用文本显示向导,可以容易地编程
S7--200来显示与应用相关的文本消息和其它数据。
TD设备允许您查看、监视和更改与应用相关的过程变量,提供到应用的一个低成本接口。
S7-200产品系列提供四个TD设备:
_ TD100C有一个带2个字体选项的4行
文本显示。
_ TD 200C有一个2行文本显示,每行
20个字符,总共40个字符。
_ TD 200有一个面板,该面板提供了
四个带预定义、合适功能的键,允
许实现最多8个设置位功能。
_ 根据字体和字符选项,TD400C可以
提供2行或4行文本显示
TD 100C
TD200C
TD 200
TD400C

图1--3 文本显示器
关于文本显示器的更多信息,请参考STEP 7--Micro/WIN文档光盘中的SIMATIC文本显示(TD)用户
手册。
STEP 7--Micro/WIN中的文本显示向导帮助您快速、容易地组态文本显示消息。若要启动文本显示向
导,选择工具> 文本显示向导菜单命令。
操作和触摸面板显示
OP 73micro和TP 177micro面板专门设计
用于使用SIMATIC S7-200 Micro PLC的
应用,它们为小型机器和设备提供操作和
监视功能。短组态和调试时间以及它们在
WinCC Flexible中的组态是这些面板的主
要亮点。此外,这些面板支持高达32种组
态语言和5种在线语言,包括亚洲和西里尔
字符集。
带图形3”显示器的操作面板OP 73micro的
安装尺寸与OP 3和TD 200兼容。
触摸面板TP 177micro替代了触摸面板TP
070/TP170micro。它可垂直安装,能容纳
附加应用。该特征允许即使在空间有限时
也能进行使用。
图1--4 操作和触摸面板显示
文本显示
使用入门
STEP 7--Micro/WIN软件使您能够很容易地对S7--200进行编程。通过一个简单例子程序的几个简短
步骤,您将学会如何在S7--200中连接、编程和运行程序。
为了完成这个例子程序,您需要PPI多主站电缆、S7-200 CPU和能运行STEP 7--Micro/WIN软件的
编程设备。
在本章中
连接S7--200 CPU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
创建一个例子程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
下载例子程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4
将S7--200转入RUN模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4
S7-200可编程序控制器系统手册
连接S7--200 CPU
连接S7--200十分容易。在本例中,您只需要给S7--200 CPU供电,然后在编程设备与S7--200 CPU
之间连上通讯电缆即可。
给S7--200 CPU供电
第一个步骤就是要给S7--200的CPU供电。图2--1给出了直流供电和交流供电两种CPU模块的接线
方式。
在安装和拆卸任何电气设备之前,必须确认该设备的电源已断开。在安装或拆卸S7-200之前,必须遵
守相应的安全防护规范,并务必将其电源断开。
警告
在带电情况下对S7--200及相关设备进行安装或接线有可能造成触电或者操作设备误动作。安装或
拆卸过程期间,如果未能断开S7-200和相关设备的所有电源,会导致人员死亡或重伤,并且/或者
损坏设备。
始终遵守合适的安全预防措施,尝试安装或拆卸S7-200或相关设备之前,请确保已断开S7-200的
电源。
直流供电交流供电
24 VDC 85到265 V交流
图2--1 给S7--200 CPU供电
使用入门第2章
连接RS-232/PPI多主站电缆
图2--2所示为连接S7-200与编程设备的
RS-232/PPI多主站电缆。连接电缆:
1. 连接RS-232/PPI多主站电缆的
RS-232端(标识为“PC”)到编程设
备的通讯口上。(本例中为COM 1)。
2. 连接RS-232/PPI多主站电缆的
RS-485端(标识为“PPI”)到S7200
的端口0或端口1。
3. 如图2--2所示,设置RS-232/PPI多
主站电缆的DIP开关。
1 2 3 4 5 6 7 8
RS-232/PPI多主站电缆
S7-200
编程设备
↑1 -- 接通
↓0 -- 断开
图2--2 连接RS-232/PPI多主站电缆
提示
本手册中的实例使用RS-232/PPI多主站电缆。RS-232/PPI多主站电缆更换以前的PC/PPI电缆。也
可以使用USB/PPI多主站电缆。请参见附录E中的订购号。
打开STEP 7--Micro/WIN
点击STEP 7--Micro/WIN的图标,打开一
个新项目。图2--3所示为一个新项目。
注意左侧的操作栏。您可以用操作栏中的
图标,打开STEP 7--Micro/WIN项目中的
组件。
点击操作栏中的通讯图标进入通讯对话
框。您可以用这个对话框为STEP
7--Micro/WIN设置通讯参数。
操作栏
通讯图标
图2--3 新建STEP 7--Micro/WIN项目
S7-200可编程序控制器系统手册
为STEP 7--Micro/WIN设置通讯参数
在示例项目中使用的是STEP 7--Micro/WIN和RS-232/PPI多主站电缆的缺省设置。检查下列设置:
1. PC/PPI电缆的通讯地址设为0。
2. 接口使用COM1。
3. 传输波特率用9.6Kbps。
如果您需要改变通讯设置,请参考第7章。
图2--4 设置通讯参数
与S7--200建立通讯
用通讯对话框与S7--200建立通讯:
1. 在通讯对话框中双击刷新图标。
STEP 7--Micro/WIN搜寻并显示所
连接的S7--200站的CPU图标。
2. 选择S7--200站并点击确认。
如果STEP 7--Micro/WIN未能找到您的
S7--200 CPU,请核对您的通讯参数设置
并重复以上步骤。
建立与S7-200的通讯之后,您就可以创建
并下载示例程序。
图2--5 与S7--200建立通讯
创建一个例子程序
创建这个例子程序将使您体会到使用STEP 7--Micro/WIN编程有多简单。这个例子程序在三个程序段
中用6条指令,完成了一个定时器自启动、自复位的简单功能。
在本例中,您用梯形图编辑器来录入程序。下面给出了完整的梯形图和语句表程序。语句表中的注
释,解释了程序的逻辑关系。时序图显示了程序的运行状态。
使用入门第2章
实例:STEP 7--Micro/WIN使用入门的实例程序
Network 1 //10 ms 定时器T33在
//(100 x 10 ms = 1 s)后输出。
//M0.0脉冲过窄不能由状态视图监视。
LDN M0.0
TON T33, +100
Network 2 //比较结果为真
//可由状态视图监视。
//在(40 x 10 ms = 0.4 s)之后,
//Q0.0输出40%低电平、60%高电平的信号波形。
LDW>= T33, +40
= Q0.0
Network 3 //T33(位)脉冲太快
//以致不能用状态视图监视。
//在(100 x 10 ms = 1 s)之后,
//通过M0.0复位定时器。
LD T33
= M0.0
0.4s 0.6s
时序图
当前值= 100
当前值= 40
T33(当前值)
T33(位)
M0.0
Q0.0
打开程序编辑器
点击程序块图标,打开程序编辑器。见图
2--6。
注意指令树和程序编辑器。您可以用拖拽
的方式将梯形图指令插入到程序编辑器
中。
在工具栏图标中有一些命令的快捷方式。
在输入和保存程序之后,您可以下载程序
到S7--200中。
指令树
程序编辑器
图2--6 STEP 7--Micro/WIN窗口
S7-200可编程序控制器系统手册
进入程序段1:启动定时器
当M0.0的状态为0时,常闭触点接通启动定时器。输入M0.0的触点:
1. 双击位逻辑图标或者单击其左侧的
加号可以显示出全部位逻辑指令。
2. 选择常闭触点。
3. 按住鼠标左键将触点拖到第一个程
序段中。
4. 单击触点上方的“???”,然后输入
下列地址:M0.0
5. 按回车键确认。
图2--7 Network 1
定时器指令T33的输入步骤如下:
1. 双击定时器图标,显示定时器指令。
2. 选择延时接通定时器TON。
3. 按住鼠标左键将定时器拖到第一个程序段中。
4. 单击定时器框上方的“???”,然后输入下列定时器编号:T33
5. 按回车键确认后,光标会自动移动到预设时间值(PT)参数。
6. 为预置时间输入下列值:100
7. 按回车键确认。
进入程序段2:接通输出
当定时器T33的定时值大于等于40时(40 * 10 毫秒,即0.4秒),S7--200的输出点Q0.0会闭合。输入
比较指令的步骤如下:
1. 双击比较指令图标,显示所有的比较指令。选择“>=I”指令。
2. 按住鼠标左键将比较指令拖到第二
个程序段中。
3. 单击触点上方的“???”,然后输入
定时器数值的地址:T33
4. 按回车键确认后,光标会自动移动
到比较指令下方的比较值参数。
5. 输入要与定时器数值比较的下列数
值:40
6. 按回车键确认。
图2--8 Network 2
输出指令的输入步骤如下:
1. 双击位逻辑图标,显示位逻辑指令并选择输出线圈。
2. 按住鼠标左键将输出线圈拖到第二个程序段中。
3. 单击线圈上方的“???”,然后输入下列地址:Q0.0
4. 按回车键确认。
使用入门第2章
进入程序段3:复位定时器
当计时值到达预设时间值(100)时,定时器触点会闭合。T33闭合会使M0.0置位。由于定时器是靠
M0.0的常闭触点启动的,M0.0的状态由0变1会使定时器复位。
输入触点T33的步骤如下:
1. 在位逻辑指令中选择常开触点。
2. 按住鼠标左键将触点拖到第三个程
序段中。
3. 单击触点上方的“???”,然后输入
定时器位的地址:T33
4. 按回车键确认。
图2--9 Network 3
输入线圈M0.0的步骤如下:
1. 在位逻辑指令中选择输出线圈。
2. 按住鼠标左键将输出线圈拖到第三个程序段中。
3. 双击线圈上方的“???”,然后输入下列地址:M0.0
4. 按回车键确认。
存储例子程序
在输入完以上三个程序段后,您就已经完成了整个例子程序。当您存储程序时,您也创建了一个包括
S7--200 CPU类型及其它参数在内的一个项目。保存项目:
1. 在菜单条中选择菜单命令文件> 另
存为。
2. 在“另存为”对话框中输入项
目名。
3. 点击“保存”以存储项目。
项目存储之后,您可以下载程序到
S7--200。
图2--10 保存例子程序
S7-200可编程序控制器系统手册
下载例子程序
提示
每一个STEP 7--Micro/WIN项目都会有一个CPU类型(CPU221、CPU222、CPU224、
CPU224XP或CPU226)。如果您在项目中选择的CPU类型,与您实际连接的CPU类型不匹配,
STEP 7--Micro/WIN会提示您并要您作出选择。如果您在本例中遇到这种情况,可以选择“继续
下载”。
1. 您可以点击工具条中的下载图标或
者在命令菜单中选择文件> 下载来
下载程序。参见图2--11。
2. 点击“确定”下载程序到S7--200。
如果您的S7--200处于运行模式,将有一个
对话提示您CPU将进入STOP模式。单击
“是”将S7-200置于STOP模式。
图2--11 下载程序
将S7--200转入RUN模式
如果想通过STEP 7--Micro/WIN软件将S7--200转入运行模式,S7--200的模式开关必须设置为TERM
或者RUN。当S7-200处于RUN模式时,执行程序:
1. 单击工具条中的运行图标或者在命
令菜单中选择PLC > RUN。
2. 点击“是”切换模式。
当S7--200转入运行模式后,CPU将执行程
序,此时Q0.0的输出LED指示灯时亮时
灭。
图2--12 将S7--200转入RUN模式
恭喜您!您已经完成了第一个S7-200程序。
您可以通过选择调试> 程序状态来监控程序。STEP 7--Micro/WIN显示执行结果。要想终止程序,
可以单击STOP图标或选择菜单命令PLC > STOP将S7-200置于STOP模式。
S7--200的安装
S7--200的设计使其便于安装。可以利用安装孔把模块固定在控制柜的背板上,或者利用设备上的
DIN夹子,把模块固定在一个标准(DIN)的导轨上。体积小巧的S7--200可以使您更为有效地安排
空间。

网友H:
我碰到三菱这样的情况,就像电脑死机,关机过一段时间又好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碰到三菱这样的情况,就像电脑死机,关机过一段时间又好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I:
是否电路安装得不好,例如有触点松动、接线不紧、或静电短路等事故;

网友(2011-07-10):
引用 网友J:
的回复内容: 我们流水线的PLC也是这样的!输出点突然自动掉电!也查不出什么原因!将PLC重新启动后又好了,过一会儿输出点又自动掉电。弄了几天现在又突然好了!说不出什么原因。检查一下恶劣环境下的电缆吧,我想很可能电缆有破损现场有水什么的导电物体或液体造成的这种现象,一般如你说的情况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只是平时或许你没有注意到这点吧!

我遇见过一次PLC掉电,查找原因居然是传感器信号反馈线与屏蔽线路连通,导致拉电压现象,停车。

楼主:
引用的回复内容:回复内容:
引用 网友J:
的回复内容: 我们流水线的PLC也是这样的!输出点突然自动掉电!也查不出什么原因!将PLC重新启动后又好了,过一会儿输出点又自动掉电。弄了几天现在又突然好了!说不出什么原因。检查一下恶劣环境下的电缆吧,我想很可能电缆有破损现场有水什么的导电物体或液体造成的这种现象,一般如你说的情况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只是平时或许你没有注意到这点吧!

我遇见过一次PLC掉电,查找原因居然是传感器信号反馈线与屏蔽线路连通,导致拉电压现象,停车。

这类事故在日常生产当中还是很容易出现的,主要原因就是屏敝层整理不规范,所以我们接线的时候如果是屏敝电缆的话必须要好好的检查确保屏敝层与通讯电缆或者其它供电部分短接。

网友K:
初中高级电工群交流164512755,欢迎您的加入

楼主:
各位也可以将自己在工作当中遇到的问题传上来大家一起交流一下吧!!!不盛感激中!!!!!!!1

网友L(2011-08-29):
电仪人生 你好 看了很多你精彩的发言 好生敬佩 能留个联系方式吗   我的是QQ190101642

jk2915@yahoo.cn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电仪人生 你好 看了很多你精彩的发言 好生敬佩 能留个联系方式吗   我的是QQ190101642

jk2915@yahoo.cn

我这也算是新手吧,接触时间不长,只是一直在网络以及实际操作当中积累一些经验,有讲的不对的地方还请大家给予指正。谢谢!!!希望我们能够共同学习进步!QQ:314729549  加为好友请讲明个人职业

网友M(2020-04-20):
学习一下,现在也是弄的毛焦火辣

网友N:
我碰到三菱这样的情况,就像电脑死机,关机过一段时间又好了

网友O(2021-07-18):
引用 网友A:
还有可能是PLC 的DP 通信口有问题,我曾经遇到过

老师头,plc的通讯口问题导致的plc自动断电你怎么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