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吨行走设备上 想用施耐德变频器 两组一拖二

楼主(2011-06-09):
 有4台3kW变频电机运行状况相同,初步想使用变频器实现两组一拖二(因为有时只操作一组),实现起动,停止,正转,反转,面板上设置一个调速旋钮,使用旋钮实现所选组电机转速可调,准备使用施耐德变频器

请问大虾们,施耐德变频器,易用性如何,312、61、71使用方法区别大吗?(暂选71)

谢谢!

网友A:
大车电机必须使用一拖二,最好选择重载型

楼主:
对:HOTEAM 关于

大车电机必须使用一拖二,最好选择重载型

内容的回复:嗯。但是,关于一拖二,咨询了一下施耐德400,他们反正不支持,而是建议每个电机单配变频器,通过模拟信号的统一达到同步,好奇怪~

网友B:
因为实现同步功能也是施耐德变频器的卖点之一,哈哈

楼主:
是吗,回头有件的话试试~

网友C(2011-09-07):
用一台ATV71系列11KW拖两台3KW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D(2011-10-07):
应该没问题,一般都不建议1拖2

网友E(2012-03-24):
为保证力矩输出足够,可考虑开环矢量控制,一拖二

网友F:
吉泰科变频器矢量平台-GK600, 矢量转矩平台—GK800,先进的技术平台,过硬的产品质量,完善的服务网络,专业的系统解决方案,我们的卖的不仅仅是变频器,那就是——吉泰科变频器,用性能和品质说话,用了你就知道好,使了你就不会再换品牌,因为值得你信赖。联系方式:吉泰科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办事处,13700295228

网友G:
重载的安川的会好一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