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anasonic)PLC
松下PLC怎样控制四个伺服电机??

楼主(2011-06-09):
如何采用松下PLC来控制四路伺服电机(安川SGMJV),PLC的型号怎么选择,采用什么指令?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A:
选择松下FP-X系列的 有四组通道 写步进的话用F171 JOG控制 用172

网友B:
可以选用台湾永宏PLC,要求不高的可以用200K,要求高的可以选912K的,还支持暂停,运行中速度变化等功能哦,技术支持10一二三51099

楼主:
多谢各位大侠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