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时间与excel中的时间不符?谢谢!

楼主(2011-06-09):
在intouch中的引用的变量是系统变量$Date,运行intouch(HDWTags=" $Date, $Time, inter6,inter7";)后,生成的excel报表中的日期和intouch中的不一致。比如:intouch为2011-6-8,而excel中却为2006-8-11。请问这是为什么?有什么办法让他们显示一致?谢谢!

网友A:
把日期转化成文本格式试试!

楼主:
还是不行呀!还有别的招没?

网友B(2011-07-22):
我也也到这个问题了,求帮助

网友C:
请参考一下StringFromTime这个能解决问题吗?

网友C:
顺便问一下,HDWTags=" $Date, $Time, inter6,inter7"; 是何意思?

网友D:
晕 数据格式问题

网友D:
你怎样做的报表    ?这个问题就是格式问题 总版主已经给你说了

网友E(2015-05-08):
intouch里时间格式是   MM/DD/YYYY, 年在后面。需要把本机格式改成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