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上位机读一个300PLC数据

楼主(2011-06-09):
我这里有一个项目,300的西门子PLC,与上位机用MPI通讯方式,现在有一个问题,只有一台主服务器用MPI通讯方式和PLC通讯,另外一台通过以太网交换机和主服务器连接,请大家帮个忙我该怎么设置PLC,主服务器和另外一台计算机,还有硬件要怎么配置,cpu用的是315-2dp

网友A:
为什么不直接全部DP通讯呢或者全部以太网通讯呢?

最省钱的应该是上位机用CP5611卡,PLC主站,两台上位机从站,DP通讯,走OPC服务器

网友B:
上位机组太软件是???

网友B:
如走OPC上位机可以多台!

网友C:
加个以太网模块,然后经过交换机

网友D:
一台电脑用CP5611卡和PLC通讯,然后另台电脑和连了PLC的电脑通讯,就用VB或C编程就搞定(电脑和电脑间通讯会VB或vc很简单,QQ都能做的出来)

网友E:
简单的就用OPC 吧  再加通讯模块成本就上去了 也不用什么VB  vc

OPC都是现成的 用就可以!!!!

楼主:
上位机用的是WINCC 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