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高速脉冲输出最高输出多少脉冲每秒?

楼主(2011-06-09):
看手册西门子200的PLC可以输出20KZ频率的脉冲,就是说每秒最高可以输出20000个脉冲,现在伺服是得到每5000个脉冲转一圈,刚开始程序设置的是每秒输出10000个脉冲,伺服驱动器显示120转,没问题,我又设置成每秒输出100000个脉冲给伺服,伺服是1200转,也没有问题,我又设置成105000个脉冲输出,伺服驱动器还是1200转,没有变化,我从实验得出,PLC好像最高可以输出100K的频率啊,每秒可以输出100000个脉冲啊,为什么手册说是输出20K呢?这是为什么?

我就想知道为什么我这个CPU222cn的PLC,手册写的输出20KHZ的频率,我让他输出每秒100000个脉冲都可以,这是为什么?我伺服是得到5000个脉冲转一圈,按照手册就是说,PLC最快输出的话,也只能是每秒控制伺服转4周,但是我测试可以让伺服最快每秒转20轴。每分1200的转速,怎么回事?

网友A:
要真是如此,你赚了,CPU222cn的PLC是专供国内的。

楼主:
程序设定每秒输出10000个脉冲的时候,伺服电机显示转速是120转/分。(伺服设定是得到5000个脉冲转一周)
这段程序我设定的是每秒输出100000个脉冲,伺服显示1200转/分钟。
所以我不是说着玩的,我就搞不明白了,为什么实际和手册上说的不一样,手册是20KHZ,实际使用最高为什么可以输出100KHZ,请大家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B:
100K软件上没有问题,关键是硬件---输出晶体管的开关速度。222CN最大标称20KHZ,只是保证20K时波形没有明显畸变。100K可能也能输出,只是波形已严重畸变,不是方波了(因为晶体管的开关速度达不到)。伺服驱动器也许能勉强接受这种畸变的波形,达到1200RMP,但不能保证稳定。

网友C:
40-50K输出是没有问题的, 从21*,美国产的22*,德国产的22*,到中国产的22*CN都行.

网友D:
224xp才能保证100k,其他的不保证。

网友E:
你用台湾永宏PLC,高功能的有200K,定位型的有912K

网友C:
我可以肯定的说, 224输出40-50K是可以的,有大量实践为证,最长的已正常运行10年了.  至于100K,我没使用过.  希望楼主吃更大的螃蟹, 到时候向大家说大螃蟹的美味.

网友F:
主要是怕输出光耦速度不够

网友G:
兄弟,20KHZ是频率,也就是脉冲是0.05毫秒的频率发出的,至于电机转了多少转,那是脉冲的个数决定的(每秒多少脉冲,是死的,你改不了的)电机的转速是电压的频率和电机的极对数决定的,PLC发出的脉冲只是做位置控制的,和速度没关系。

楼主:
我打电话问了西门子工程师,输出100KZ是可以的,但是不能保证输出脉冲数的准确性,还有有的设备接收不了这些过来的变形的信号的话,还是会丢脉冲的,西门子理论上20KZ是可以保证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