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plc500和5000底板通用吗

楼主(2011-06-09):
检修锅炉吹灰系统,PLc报故障,可是上位带锁看不了,先就排除硬件故障,断电、插拔卡件、插拔接线端子、检查供电模块及电源电压等手段,怎么都复位不了故障,更换部分卡件,也不管用,最后?

网友A:
联系厂家,是不是程序里有BUG

楼主(2012-05-20):
处理好了,想想当时真是笨了点,现在分析可能由于PLC故障造成停运,重新用钥匙重置后就好了。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