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注塑机注射座喷嘴顶住浇口后不能锁住,又后退现象(后退3-5mm)

楼主(2011-06-09):
sodick注塑机;

故障现象:喷嘴前进接触到浇口后不能保持,有后退现象,很缓慢。后退量3-5mm。造成在喷嘴和浇口之间逃料。

回路上有三位四通的换向阀一个,单向阀2个,压力开关1个,直动型顺序阀一个。以上控制元件全部更换,故障人存在。

换过油,除了液压缸没有换,这个回路上的控制元件全部更换过。

求高人指点。

email:250373140@qq.com

网友A:
我在08年遇到过,是德国DESMA的,不但会后退,射完料后返回时一抖一抖的,一动一停,发觉是那个向前向后的那个液压缸的三位阀有问题,最后发现是那个三位阀的驱动电路板有问题,换了那个板就好了,再后来,吃饱没事做时,又发现是板上的继电器一吸一放造成的,不过后来换了继电器那块板也没好

网友B:
不知有没有搞定,你换元器件没用啊

网友C(2011-10-26):
应该是油路有内泄漏。。。。。

网友D(2011-11-29):
DESMA上的那是控制机座前进后退的比例电磁阀,专业点好不好。

网友E:
油缸密封圈换过没,我这里也发生过。

网友F:
南京科远注塑机专用伺服

网友G:
要是那些件儿都换过,也就是油缸需要考虑了,尤其是油缸活塞的密封

网友H(2012-02-22):
可能是油缸内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