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器输出到电机的UVW三相是否可以互换 ?

楼主(2011-06-09):
不可以,伺服驱动器到电机UVW的接法是唯一的。普通异步电机输入电源UVW两相互换时电机会反转,事实上伺服电机UVW任意两相互换电机也会反转,但是伺服电机是有反馈装置的,这样就出现正反馈会导致电机飞车。伺服驱动器会检测并防止飞车,因此在UVW接错线后我们看到的现象是电机以很快的速度转过一个角度然后报警过负载ALE06。

网友A(2012-03-16):
楼上说的对了一点点,应该是这样的

UVW有六种接法,其中三种是可以的,但是你需要重新学习磁极角度。对于算法不改的情况下对于另外三种是不可以的,即使学习了磁极角度后也不行,电机会反转一点点然后就不动了,因为Iq为零了,但是不会正反馈飞车的。

网友B(2018-05-19):
随意接。符合正反转。接完自学习就行。别听楼上说不可互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