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器报警ALE04如何处理

楼主(2011-06-09):
AB系列伺服驱动器配ECMA马达时功率不匹配上电会报警ALE04,除这种情况外刚一上电就报警ALE04就是电机编码器故障。如果在使用过程中出现ALE04报警是因为编码器信号被干扰,请查看编码器线是否是屏蔽双绞、驱动器与电机间地线是否连接,或者在编码器线上套磁环。通过ALE04.EXE软件可以监测每次Z脉冲位置AB脉冲计数是否变化,有变化则会报警。

网友A(2018-03-21):
正好要用到下来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