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atv71故障

楼主(2011-06-10):
第一次使用施耐德变频器atv71(37KW)

显示:

错误的设置
更换卡造成的错误,检查硬件,保存变频器的设置文件

请教高手:这是啥故障?

网友A:
可能是板子没有插好,或硬件有问题。

网友B:
检查下接线和参数设置

如果是新机器,板子没插好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C(2011-11-03):
大家如果在施耐德变频器使用上有疑难问题的话,可以参考这本书《施耐德变频器的应用》,此书于11年10月出版,
作者邢建中 ,此书在各大网上书店(如当当网,淘宝网,中国图书网,中国科技金书网,卓越网)和各地大的书店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