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西门子plc300控制伺服电机的脉冲程序

楼主(2011-06-10):
我想学一下伺服系统,想求个siemensPLC300控制伺服电机的一般脉冲程序,谢谢大侠了!

网友A:
300用过,伺服也用过,但没使用过脉冲控制,以前用过的几个都是速度控制,伺服直接给的给定值,不过脉冲控制也属于速度控制的一种 吧,应该用300的高速口,设成脉冲调制,不同给定输出的脉冲频率会不同

网友B(2011-08-27):
长期回收欧姆龙,西门子,三菱PLC变频器,触摸屏
回收西门子,三菱,欧姆龙PLC 回收AB PLC 回收西门子400系列CPU 6ES7 412-3HJ14-0AB06ES7 414-4HM14-0AB06ES7 417-4HT14-0AB06ES7 400-0HR00-4AB06ES7 400-0HR50-4AB06ES7 412-1XJ05-0AB06ES7 412-2XJ05-0AB06ES7 414-2XK05-0AB06ES7 414-3XM05-0AB06ES7 414-3EM05-0AB06ES7 416-2XN05-0AB06ES7 416-3XR05-0AB0 6ES7416-3ER05-0AB06ES7 416-2FN05-0AB06ES7 416-3FR05-0AB06ES7 417-4XT05-0AB0
刘 先 生 TEL:135 33550020 Q**Q:151 2022033                         a

网友C:
脉冲控制和速度控制是两个概念,看上去一样,脉冲控制可以先给定脉冲和频率,实现不同的曲线模式,可以不需要反馈,可开环控制定位。速度控制定位必须接反馈,否则无法实现精确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