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自耦降压启动编程(S7-200)

楼主(2011-06-10):
自耦降压启动,KM1、KM2、KM3,KM1是主接触器,用S7-200如何简易明了的编程?请各位大侠帮忙,谢谢!

网友A:
建议楼主先学好基本功,要不就算别人帮你写好了出了问题你还是找不出原因

网友B:
你这也太浪费了吧,做为学习可以编程玩玩,可别来真格的。

这个就是简单的顺序控制,中间加一个计时器就可以了。我同意楼上的看法,真想从事这行的话,还是要自己动手。因为每个人编出程序都不一定是一样的。也可能你自己的更好。本人认为编程容易,读程序难。呵呵,祝你进步!!

网友C:
哇靠 这个你自己学习一下嘛,一点都不难的,这个都问的话,看来你是个不好学的人啊,简单的

网友D:
我发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