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CNC)
数控车床的主轴转速和进刀速度是怎么成比例的?请指教。

楼主(2011-06-10):
数控车床的主轴转速和进刀速度是怎么成比例的?求指教

网友A:
楼主你好,主轴转速和进刀速度只有在加工螺纹时需要成比例;

网友B:
在加工过程中,对应的车丝螺纹的话是主轴一转,进刀给进是一个螺距,线形比例给进

网友C:
对啊 主轴转速和进刀速度是不是成比例关系 要看加工的零件

网友D:
没有轴向的移动会有螺纹吗?

网友E(2011-07-10):
应该是要看加工零件的大小和形状的,不同的工件有不同的速度配合。